[問題求助] 電視電源維修請教~~

楼主(2014-08-16):
家中電視故障,液晶電視的電源,開關無作用,打開機殼,電源供應器型號==>sta200tv f4,查詢這是中國製的,現在已經沒有買賣了;試試看能否修好,電表量測到橋式整流,及後端的濾波電容工作正常,再來修不下去了,請教有個零件,NTC 3D-15 熱敏電阻短路是否正常的嗎?再來應該查哪一部分?麻煩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沒有電壓輸出

PWM IC 編碼多少

网友:
這板子像帶pfc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電壓輸出

PWM IC 編碼多少

末端兩排線均無電源輸出,PWM:ka3846 fairchild

楼主:
這一張圖面上所標示1、2、3的位置,都有稽那二極體,板上量都是雙向導通,隔離後量,二極體本身並未故障~~

楼主:
中間散熱片又三個晶體~~

左邊散熱片有4個晶體~~

网友C:
幫你貼個原理圖,你可以對比一下這個和你的有像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幫你貼個原理圖,你可以對比一下這個和你的有像嗎 ?

感謝先,雖然看起來很像,但是PWM圖上好像是20pin,而我的東西是16pin的~~

网友:
請新會員注意︰
你這篇是發問,請勿發在維修實例區。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