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款USB充電器如何

楼主(2014-08-16):
這款USB充電器不知有沒有人使用過? 有點買敗一台來放房間,不然幾乎每晚就是兩 手機一台IPAD在充,不過價格不便宜
http://buy3c.uz.taobao.com/detai ... Detail=1&type=1

网友:
狼大有一篇測試開箱文
http://wolflsi.pixnet.net/blog/post/58285914

网友A:
這款有分日本版與大陸版,日本版後面印字處會印日文,兩者差異在於大陸版有兩段升壓功能,電流超過1A會提升輸出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款有分日本版與大陸版,日本版後面印字處會印日文,兩者差異在於大陸版有兩段升壓功能,電流超過1A會提升 ...

感謝lazy104大大和狼大的解說
請教狼大一下,您覺得大陸這款OK嗎?因為日本原裝的似乎 不是很便宜,所以考量入手大陸製的,不知大陸製好不好?謝謝

网友:
我個人比較在意 壽命問題

小小一個要輸出達40W  很高的功率密度阿n_046|

网友B:
最近也在看5v的東西

回:二類電器符號,極要求絕緣,沒有接地,與人接觸的安全性
BSMI:標示檢查(有沒有標:回、輸入輸出的電壓、電流、本身耗電量),溫升試驗(cns 3675 第一部 通則 21~25頁),絕緣耐電壓試驗(2000v~3000v不崩潰之類的,在第25~30頁)

如果插上插座時有火花,是不是該先接在有滅弧裝置的延長線,再打開開關

网友C:
不過價格不便宜

可否告知具体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過價格不便宜

可否告知具体价格?

回 滿江紅 大大 … 您的話

在 1F 圖下方的網址內,就有寫 …人民幣178元 ,真的不便宜喔 !

网友D:
學姊有販售 5V / 3A 變壓器
單價$90-
http://bbs.pigoo.com/thread-52706-1-1.html
把接頭改掉就很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學姊有販售 5V / 3A 變壓器
單價$90-
http://bbs.pigoo.com/thread-52706-1-1.html

回雄爸,因為就是會不想在延長線插太多插頭,所以才想要買類似這款的東西

网友:
那如果把變壓器輸出頭改成多孔USB插座
5V / 3A 至少可以同時給2支手機充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看5v的東西

回:二類電器符號,極要求絕緣,沒有接地,與人接觸的安全性

版主:

"有滅弧裝置的延長線",須具備哪種元件?,

网友:
先插插頭再開開關
開關兩端要併聯104塑膠電容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的湧浪電流  這我就無解了 NTC+RY+單穩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lazy104大大和狼大的解說
請教狼大一下,您覺得大陸這款OK嗎?因為日本原裝的似乎 不是很便宜,所以考 ...

從拆機圖看整體還算OK,二次側用到固態,USB輸出插座用POLY-FUSE保護,不過這自復保險絲體型挺小的,不知道能否承受較大短路電流

网友:
要預防火花,可以買NTC回來改
看要改延長線內,還是製做轉接線

不過這類產品,火花應該很小

网友:
有時因為電容小,為了提高效率,輸入暫態保護用NTC有時會省略掉

楼主:
感謝港都狼仔 大大及各位大大的詳細分析,感恩

网友A:
Anker 40W有無兩段升壓對於充小米的差異

有兩段升壓

充電電流可接近或超過2A

無兩段升壓

充電電流僅在1.3~1.4A間徘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ker 40W有無兩段升壓對於充小米的差異

有兩段升壓

感謝狼大的解說及分析,謝謝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分析說明,更感謝狼大,明天決定要來訂購一台了

网友:
記住插拔是不要太大力喔
會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