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同冰箱(TR-620FC) 不冷壓縮機不停

楼主(2014-08-16):
1.冰箱後面的圖

型號

型號

2.壓縮機 旁邊的盤子有水

壓縮機盤子有水

壓縮機盤子有水

3.請問大大由左到右正確的名字是
冰箱的狀況是冷凍溫度調到中間冷凍的東西會融化開到最強會結冰但是壓縮機轉不停

网友A:
依版大形容的故障現象為冷凍庫內的溫度感應調整關關NG....
由左到右為:
運轉電容;起動電容;化霜定時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版大形容的故障現象為冷凍庫內的溫度感應調整關關NG....
由左到右為:
運轉電容;起動電容;化霜定時器... ...

冷凍庫內的溫度感應調整關關NG

請問要如何測量ㄋ

网友:
引用 楼主:
冷凍庫內的溫度感應調整關關NG

它是1個水銀式的冷度開關
要如何測量=
就看您敘述其動作狀況來判斷其對溫度感應動作是否正常
拆下來看看,買1個回來換上去(都用那麼多年了)

网友:
除霜定時器換了把
你的問題比較象    邊走邊除霜
而且是我看到那個定時器一定先換在說

网友:
溫度開關應該是壞了,除雙定時器也建議一併更換,那個用很久白金接點都會耗損.

网友:
冷凍室裝一個溫度計,當冷度下降至-18~-20度時,把溫度開關調整一下,若不能關機表示溫度開關壞了

网友:
大大:

以電流勾表量測定時器在各段電流是否符合電流,

网友:
通病!!水盤內蒸發管腐蝕漏冷媒!

楼主:
結冰了但是冷凍的飲料不結冰

剛剛換了化霜定時器

要測試多久啊

网友B:
你應該先測試一下 除霜電熱管是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應該先測試一下 除霜電熱管是否不良?

請問如何測試ㄋ

除霜電熱管是不ˋ在下方

网友:
把除霜定時器轉到除霜位址(12點鐘),再將電源插頭拔掉,拿三用電表毆母檔X1插頭看阻值是不是60幾歐姆,如果  是   表示除霜定時器壞或是除霜電熱管壞(玻璃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如何測試ㄋ

除霜電熱管是不ˋ在下方

除霜電熱管在蒸發器下方
  在蒸發器結冰狀態下  將除霜定時器轉到除霜位置
  此時壓縮機停止運轉 測試除霜是否有電流

除霜定時器+恆溫器 + 電熱管 + 溫度保險絲 缺一不可

网友:
化霜定時器故障

网友:
我家大同也是如此  換化霜定時器就好啦  你的和我的一樣 250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