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液晶電視V37MABF無電源[已解決]

楼主(2014-08-16):
名牌:
打開背面:
電源板:IPOS-200
輸出:
請教各位大大,電源無供應是怎麼回事?沒線路圖說明不知道從那裏修起?想自修一下看看。不知道那裏有線路圖。

网友A:
DC+12V沒有輸出?
一方面查是不是沒有觸法起動?
如果AD板有信號觸發電源起動的信號,再來就是從這輸出點往回追
查是不是蕭基特快速二極體NG了...
或是...PWM部份沒有起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12V沒有輸出?
一方面查是不是沒有觸法起動?
如果AD板有信號觸發電源起動的信號,再來就是從這輸出點往回 ...

花大大:
因LED的指示燈都不亮,我想是PW 部份沒供電可是我查不到,沒線圖。
換電容,來電了!

网友B:
照片3有個散熱片不見是你拆的嗎?
這片我只修過換電容所以沒注意他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3有個散熱片不見是你拆的嗎?
這片我只修過換電容所以沒注意他的電壓

ayu05202003大大感謝:
電容換了,好了。結果~.........哇!傳說中的油畫!

請教各位大大們。我是換整片T-CON , 還是換AS15-F比較好?
新竹那裏有在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ayu05202003大大感謝:
電容換了,好了。結果~.........哇!傳說中的油畫!

自己換as15才省錢,
論壇有教學用烙鐵就可以換了

网友C:
這款要拆開才能確定有無 as15哦!

网友:
用烙鐵換as15需要技術.後來買了熱風槍發現很好用
這是新手我的體驗.謝謝

网友:
沒工具(熱風槍)建議到下面找一下T-COM比較保險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ahisense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款要拆開才能確定有無 as15哦!

這台沒錯,是as15-f。
我看還是找人換好了,我技術還不到家。唉~可憐,新竹一家同行說要我整台拿去給他修,要價2000。很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沒錯,是as15-f。

我看還是找人換好了,我技術還不到家。唉~可憐,新竹一家同行說要我整台拿去給他 ...

很正常啊~~~~知識與技術無價....

不然郭董也不必花錢買一堆腦袋超好的人幫他賺錢了

楼主:
今天送貨到朋友公司,看到他公司裏有熱風機台工具,就拿了t-con和as15-f去換了下來。回家組了起來,哈~真的好了。
板子換了IC
電視完好,把它熱機中。
感謝上面各位大大的幫忙。

网友:
semli大 用不一樣工具修好心情應該很愉快吧
恭喜您

网友:
這型的很難搞...還有NAGE型的

网友:
恭喜完修喔..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