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ATUNG V32ECHD液晶電視雷擊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4-08-16):
這台電視同事說打完雷之後就沒畫面了,再來就再也開不起來了完全不過電。

故障情形--雷擊後完全不過電無法啟動

電視型號

內裝照

雷擊機最先要檢查電源板,保險絲、突波吸收器、NTC、BD、MOSFET、PWM IC初步檢測都是好的
,只有AC輸入插座L-G-N銲點跳電燒黑-->重新上錫補銲清潔OK。
電源板電容目視很正常(無突無爆)-->全板更新粗勇的日系電容(*10顆),背板銲點重點式補銲
,上電測試竟然就OK了,從沒遇過這麼軟的雷擊機~~哈哈~~。

A/D板金手指兩面氧化用橡皮擦擦乾淨

高壓板

面板型號

T-CON型號

電路先組裝裸測~咦~怎麼畫面會全橫斑馬線呢?檢查一下原來是視訊盒還沒裝上去,同理可得假
如視訊盒有裝上去還是出現全橫斑馬線,那就是AD板金手指嚴重氧化,只要將AD板金手指兩面
用橡皮擦擦乾淨就會好了。

全機清潔保養測試OK,完修畫面。

网友A:
啃! 軟的都被你收去
都留不好搞的給神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啃! 軟的都被你收去
都留不好搞的給神明

哈哈~~我也是跟隨著一修大師及三太子的腳步收修雷劈機.

太難的我搞不定所以來些軟的~~C.C.~~

网友B(2014-12-15):
引用 楼主:
哈哈~~我也是跟隨著一修大師及三太子的腳步收修雷劈機.

太難的我搞不定所以來些軟的~~C.C.~~

啊~~~~~啊捏我也中槍
我們這裡好久沒下大雨沒打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啊捏我也中槍
我們這裡好久沒下大雨沒打雷了

其實也沒那麼軟啦!!!
同事載回家接第四台收不到信號,又載回來確認RF輸入被打壞修不好。
又去買一個中古視訊盒才OK。

PS:
為了解決無第四台訊號源問題,又去買一台OM-167M,電視調變器(電視頻道產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