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ROX 37-TF68 熱機後EEFL背光滅,黑屏有聲?[已完修]

楼主(2014-08-16):
未來的丈母娘,電視壞了
三太子功夫麥!恨鐵不成鋼,不然幫您修成SONY~

待機紅燈,開機綠燈熱機1~10分鐘,背光熄滅,黑屏有聲
PROX這品牌沒前文參考,開殼,這台簡單,裡面沒啥料

收視或是背光熄滅,5VSB電壓穩搭搭
開機,24V電壓測得23.5V,屏滅變為24.2V,BLON 3.2V、BRI 2.8V電壓維持不變,聲音仍正常

背光開啟時,24V的TL431 R腳才2.42V,怪怪的!

12V、24V的濾波電容都很健康

更換TL431故障依然存在

雙擊式EEFL點燈板,三太子還沒查修過(不會)
屏滅時,各晶體、晶片溫度都在37度之內

要怎樣區隔是燈管,還是點燈板產生的障礙?

PS:點燈板是使用OZ9982 dual MOSFET drivers,主、副板各四顆NG48AF N-MOSFET

网友A:
這種燈管壞的機率很低

可以先補焊看看,有些零件過熱容易冷焊

再不行就買公板改

网友B:
高壓板壞吧 剛剛修一台差不多不過是32吋 高壓壞 接者 邏輯板壞

网友C:
背光會消失,雙擊式高壓板故障可能高,而且多半是壞 master 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燈管壞的機率很低

可以先補焊看看,有些零件過熱容易冷焊

呵呵!太慢看到,已經取下面板剝開說~

20支EEFL併聯

燈管頭是用金屬塗層

主板點一端,副板點另一端,燈管編號MV16

請問:雙擊公板哪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壓板壞吧 剛剛修一台差不多不過是32吋 高壓壞 接者 邏輯板壞

呵呵! 土地公比較會修,壞的當然多一點
老闆! 有沒一對37"雙擊板支援說~

PS: 兩顆POWER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光會消失,雙擊式高壓板故障可能高,而且多半是壞 master 板。

感謝木頭大指引方向~
開機,確認Cvin 有392v,朝向點燈主板努力中

電容至變壓器補焊、更換四顆N-MOSFET
魯來嚕害~ 開機三秒一點即滅,呵呵!

晶片BA2901F、BD9890FV 哪顆是保護,三太子都還沒搞清楚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有一個手機充電的座幫我悍一下 客人插到銅箔不見 太細了我焊不起來

阿尼不是有大支的照明放大鏡?
放著不用可惜! 一起賣給我好了~

网友C:
呵呵!micro usb 充電座我用500x也無法焊!手抖得太厲害啦!

這一片雙擊式高壓板一定要修好,網路上沒賣而且貴得太誇張!

檢查兩片四顆變壓器阻抗,說不定有異常,要拆下來量才準。

三太子加油!

网友D:
四顆N-MOSFET +震盪ic一起換 比較安全

网友:
用LG的雙擊式高壓板下去改,連中間那條軟排一起換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四顆N-MOSFET +震盪ic一起換 比較安全

OK! OK~ 要等有空才能慢慢抓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micro usb 充電座我用500x也無法焊!手抖得太厲害啦!

這一片雙擊式高壓板一定要修好,網路上沒賣而 ...

手抖得太厲害! 木頭大,您是喝太兇

三太子手氣不好又要拼經濟,變壓器阻抗要等經驗多一點再來試試
拆四台,四台滯修,剩下四台不敢拆下去囉!
如果維修空間被占滿,就等著關門大吉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micro usb 充電座我用500x也無法焊!手抖得太厲害啦!

這一片雙擊式高壓板一定要修好,網路上沒賣而 ...

EEFL點燈板三太子不會修
來到PLAYART土地廟拜拜,竟然發現有囤積整箱EEFL點燈新板
擂~兩片來試看看

真懷疑,小小一片點燈板能頂著MASTER/SLAVE兩片

14P接口有標示接腳定義

鎖兩顆螺釘,點燈板能固定就好

接口相符,直上

點燈板所附高壓延長線剛好符合37"長度需求

PROX原來是PROTON出品

擂兩片,搞定32"/37",有EEFL點燈公板,真方便!
麻煩木頭大更改標題,已搞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EEFL點燈板三太子不會修,沒想到PLAYART土地廟裡竟然囤積整箱EEFL點燈新板
擂兩片來試看看 ...

又偷學一招了,以後可以跟智大買EEFL公板來用了

网友C:
雙擊改單擊式簡單方便又省錢!

三太子又賺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偷學一招了,以後可以跟智大買EEFL公板來用了

三太子都是跟著一休大師的腳步,哩都客氣貢
不知道土地公有沒噸42"點燈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雙擊改單擊式簡單方便又省錢!

三太子又賺到了!

感謝木頭版主幫忙
希望這把能賺個丈母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