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AN HD-32G62這是面板壞掉嗎?橫條紋

楼主(2014-08-17):
不多說~就看照片
原本是不定時關機~~修好後熱機時便這樣~原本一條~~出去兩小時回來便好幾條??
面板是三星的
橫條文
本來修好2小時只有一條

回家後便更多

注意看白色應該比較清楚
看起來像"亮線"

謝謝各位

网友A:
板子有爆電容嗎?
三星面板不會是lty320hm系列吧

网友:
不知面板 型號是多少??
我這邊好像有一片 看你要不要拿回去試試看

网友B:
是固定位置嗎?
有可能是 ad 板的濾波電容不良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固定位置嗎?
有可能是 ad 板的濾波電容不良造成的。

固定不變!!
這是AD版問題嗎??
但這亮線有深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有爆電容嗎?
三星面板不會是lty320hm系列吧

POWER版有爆~
換上去熱機後便這樣~
大大是電容報是AD板還是POWER板?

楼主:
LTA320AB01

网友C:
引用 楼主:
LTA320AB01

你住哪??

网友D:
三星面板~~~爛透了  從以前到現在都這種毛病  一直沒改進

根本沒在進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星面板~~~爛透了  從以前到現在都這種毛病  一直沒改進

根本沒在進步

大大這意思就是面板G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住哪??

彰化市!!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彰化市!!
謝謝您

面板不同  抱歉嚕

网友:
e大:
建議--FPC軟排線整理一下!!

网友:
三星橫條紋大多是面板掛。

网友:
恨透三星友達面板

网友:
面板掛了.....+1

楼主:
感謝各位~放棄維修!

网友:
三星友達面板真的那麽好,你們就不用賺了

网友:
之前也有一台這情況! 但是我的情況是看個約5~30分鐘後會自動消失。我的是BENQ,面板不知是什麼型號,因為沒拆開來看。

楼主:
這一台看越久線條越清楚!!
放一天在開機就不見~~在幾個小時就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