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YNCO冰箱

楼主(2014-08-17):
原本是化霜不良,經觀察後發現恆溫包進水,跟據以前爬文經驗,把計時器跟恆溫包都換新了

但還是不會化霜!!

經由短路恆溫包,有加熱動作,可以判斷加熱管正常(78歐姆)!!

但是加熱時觸碰計時器,卻還是有運轉動作!!!

小弟印象中,在加熱過程計時器的馬達應該會停止,直到恆溫包溫度到13度跳開,才會繼續運轉

請問大大們有沒有遇到這種情形?

网友:
弄上圖片

楼主:
感謝, 我的經驗告訴我,當 34 運轉時,計時器會動,當23 除霜時,計時器會等恆溫包 溫度到才動作

不知道我觀念是否正確?

网友:
確認接線正確.
檢測溫度開關.
(看規格)
溫度開關8-12度打開.
-4/-5度再閉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我的經驗告訴我,當 34 運轉時,計時器會動,當23 除霜時,計時器會等恆溫包 溫度到才動作

不知道 ...

看詳細化霜定時器接腳編號電路圖:

        產品名稱:         冰箱化霜定時器
產品型號:         RD0802M1CJ
產品規格:         (大型1.4)適用聲寶 新格
備  註:         1.4線圈2.3化霜1.2運轉
您舊的化霜定時器是用那–顆?上個圖!

楼主:
QQ 秒懂  感謝大大神來一筆,讓我豁然開朗,是我看到這種形狀就想到那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