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普騰PROTON 32-A3 可開機無畫面無背光無聲音請教(進度更新)

楼主(2014-08-17):
各位先進大家好

此台為小弟家中的電視
昨天看到一半突然沒反應
小弟拆開檢查了一下電源板的電壓發現以下問題

1. 上電可待機 有5VSB
2. 可開機 5V / 12V (實際量測為11.5V) / 24V 都有電
3. 開機後約10秒會聽到喇叭有沙沙兩聲 可是無畫面 無背光 無聲音

請教各位先進以下問題
1. 此面板可以改成學姐賣的TSUMV59XU 公板嗎??因為小弟不知如何查
面板型號
AD上的面板接頭

2. 12F508 此顆IC 是程序嗎??

請各位先進幫幫忙教教小弟後續該往哪裡查下去 謝謝

正面

型號

P+I / 高壓 / AD / T-CON

P+I

AD

T-CON

=================== 2014/08/17 PM 6:46 更新進度 ===================

非常感謝cali48 及 playart 兩位大大的幫忙 案情有新的突破
小弟依照兩位大大的指導 將兩片高壓板量測一遍
發現其中一片高壓板的兩顆MOS(FDD8447L)及保險絲(72V 5A)被擊穿

小弟再次煩請兩位大大賜教 高壓板上有一顆 IC (BD9897FS) 是否需一併更換?? 謝謝

网友A:
先檢查一下 高壓版的保險絲 是不是斷了(左右兩片靠近插Pin 標Fxx的零件)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ho61q0k543a用這塊高壓板 先點看看  應該是高壓版問題早上已經修好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檢查一下 高壓版的保險絲 是不是斷了(左右兩片靠近插Pin 標Fxx的零件)

感謝大大的回覆
小弟會再檢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86.WfvZuY&id=8781114432&_u=ho61q0k543a用這塊高壓板 先 ...

感謝智大的告知
小弟會再依照此方式處理
請問智大小弟同事有與您聯絡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檢查一下 高壓版的保險絲 是不是斷了(左右兩片靠近插Pin 標Fxx的零件)

cali48大大
小弟依照您的指導 發現兩顆MOS(FDD8447L)及保險絲(72V 5A)被擊穿
小弟再次請教 板上有一顆 IC (BD9897FS) 是否需一併更換??
本案例已有更新進度 煩請大大再次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86.WfvZuY&id=8781114432&_u=ho61q0k543a用這塊高壓板 先 ...

playart大大
小弟依照您的指導 發現兩顆MOS(FDD8447L)及保險絲(72V 5A)被擊穿
小弟再次請教 板上有一顆 IC (BD9897FS) 是否需一併更換??
本案例已有更新進度 煩請大大再次指導

网友B:
BD9897FS要換 修理只能治標不能治本 修好後再 燒 的機率 蠻高的 我都是用改良型 2塊改一塊 修到現在 還沒遇到反修 一塊成本約200 你買4個mos +ic 就100多  是修比較好 還是 換塊改良型  自己慢慢 想想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智大的告知
小弟會再依照此方式處理
請問智大小弟同事有與您聯絡了嗎

沒有聯絡ㄋ

楼主:
引用 网友B:
BD9897FS要換 修理只能治標不能治本 修好後再 燒 的機率 蠻高的 我都是用改良型 2塊改一塊 修到現在 還沒遇 ...

了解 大大您的經驗老到 小弟還是聽您的經驗好
小弟有找到賣此板的賣家在新北市永和區
沒有聯絡??? 真是抱歉 小弟明天上班在問問看同事
非常感謝大大的建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 大大您的經驗老到 小弟還是聽您的經驗好
小弟有找到賣此板的賣家在新北市永和區
沒有聯絡??? 真是 ...

我有多買 你真找不到我可以寄一片讓你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多買 你真找不到我可以寄一片讓你試

了解 感謝智大您的幫忙
真是佛心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多買 你真找不到我可以寄一片讓你試

老闆! 我手上有一台PANASONIC TH-L32B12W 雙擊高壓壞了
可以留兩片給我嗎?(一裝用一備份),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聯絡ㄋ

智大
剛剛問過同事
他忘了把抄給他的電話帶回去了
我有告訴他您在等他電話
請他記得要與您聯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