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MSI 微星 MS-V157 Geforce 9400GT

楼主(2014-08-17):
昨天螢幕突然沒訊號~重新開機就逼1長2短聲音~想說拔起來看看~摸到這顆零件很燙~想說應該是這顆的問題~
台南有在賣嗎~或是版上有人要賣嗎~nikos p3055ls6 vnb5l 1r26 感恩

网友A:
你這樣不對唷~~燙不等於壞掉

你都沒檢查哪有問題就要換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樣不對唷~~燙不等於壞掉

你都沒檢查哪有問題就要換東西?!

恩~因為不是本科的也不知該如何下手~我再爬文一下~感恩

网友A:
BIOS~POST過程發出嘟~嘟嘟(一長二短)抓不到顯示卡的確代表顯示卡異常,

你就必須針對該卡的供電做檢查阿~~GPU核心、VRAM供電..

正面右上角、正面偏左,這兩個地方有線圈代表各有一組PWM供電電路~
你可以測量場效電晶體是否擊穿...

背面你沒圖....無法分析

一句話,維修要工具~看你是自己修還是讓高手代勞...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POST過程發出嘟~嘟嘟(一長二短)抓不到顯示卡的確代表顯示卡異常,

你就必須針對該卡的供電做檢查阿~~ ...

讓高手代勞也ok~小弟住台南永康鹽行~有住附近的高手麻煩pm一下~感恩~

也感謝這位高手的告知~感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讓高手代勞也ok~小弟住台南永康鹽行~有住附近的高手麻煩pm一下~感恩~

也感謝這位高手的告知~感恩 ...

那等下文章會轉到徵求區,看有沒有台南地區高手幫你看看~~~

如果不嚴重,應該很好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等下文章會轉到徵求區,看有沒有台南地區高手幫你看看~~~

如果不嚴重,應該很好處理.. ...

嗯~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