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及第horizon 2000說明書

楼主(2014-08-17):
這台洗衣機是放在頂樓的
昨天在整理它的時候
挖勒.......馬達不會運轉了
有 嗡.......的聲音
裡面已經沒有它的線路圖了
請問有人知道它的線路圖嗎?
我想直接由馬達送電
好確認是馬達故障還是洗衣機的旋鈕故障
或是其它原因(電容器已經無法判斷容量了)

网友A:
有 嗡.......的聲音
量一下電容器容量
看馬達是否卡死或是合銅磨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 嗡.......的聲音
量一下電容器容量
看馬達是否卡死或是合銅磨損

電容器量起來是240左右
因為標籤紙都看不到字  應該也差不多那附近
馬達無卡死~用手可以轉動(皮帶已拿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容器量起來是240左右
因為標籤紙都看不到字  應該也差不多那附近
馬達無卡死~用手可以轉動(皮帶已拿掉 ...

可能電容器故障 一般10UF---20UF ,電容器拍個照

楼主:
這一顆是別台美規洗衣機的電容器

网友:
電容上有印189-227MFD,MFD就是uF,所以電容容值應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