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華400w電源維修

楼主(2014-08-17):
打開機殼很髒,用清水洗淨後吹乾,量測橋式整流,串連兩個高壓濾波電容,電壓都有3百多v,而5vsb & ps-on 都沒有,再來又碰到障礙了,請教先進們,再來該修哪裡?比對13009開關晶體,似乎都沒問題~~

网友A:
那組散熱片除了 13009 , 另一顆 C5XXX 才是重點 一你測了嗎 ???

感覺你好像没有去看維修文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組散熱片除了 13009 , 另一顆 C5XXX 才是重點 一你測了嗎 ???

感覺你好像没有去看維修文哦 !!!

散熱片上就只有13009X2,並沒有其他的元件~~~

网友B:
5vsb & ps-on 都沒有, 就查低壓5vsb 的電路
依你最後一張圖  5vsb是由那個TFC718s 負責的(它內建功率晶體)
TFC718s  查查看 第一腳 第二腳 有無電壓
http://www.rom.by/files/TFC718s.pdf
第13頁 有應用線路

應用線路上第一腳的外接電阻 R1 達 2.2 M, (14頁 有零件表)
通常這樣的阻值 用到AC整流後的300V,  是很容易斷的..

低壓5vsb 的電路故障優先順序
1. 功率晶體  本例是:IC TFC718s , 內建功率晶體
2. IC 之Vcc 電容  應用線路例是: C5
3. 第一腳的外接電阻 應用線路例是:R1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sb & ps-on 都沒有, 就查低壓5vsb 的電路
依你最後一張圖  5vsb是由那個TFC718s 負責的(它內建功率晶體) ...

謝謝提供資料~~

第1腳:280V
第7、8腳:318V
其餘腳位均無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散熱片上就只有13009X2,並沒有其他的元件~~~

不一樣的設計 ~ 看走眼了!!

查 2 , 4  腳上的所有元件 !!

必要時換掉 2, 4 腳上那個電容 !!

网友B:
2 , 4  腳上的電壓是0V ?
先依14頁
第2 腳 C5 47uF/16V
第4 腳 C4  223/50V
再併上去

如果還不行  就換I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 , 4  腳上的電壓是0V ?
先依14頁
第2 腳 C5 47uF/16V

SIMON,jeanshyen,你們好~~

第2,4,在基板上都有倂接了電容,腳應該是C3電容。

C3為2A681J麥拉電容,C5為47UF50V,這兩個好像都沒壞,看來只有TFC718S可能性大,剛剛問了金華&祥昌,都說沒這個東西,請問有代用品嗎?

网友C:
若我沒看錯的話~~該power不是寫終身保固嗎?

不知你是否有TEL西華詢問呢? 此間公司還存在沒有消失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我沒看錯的話~~該power不是寫終身保固嗎?

不知你是否有TEL西華詢問呢? 此間公司還存在沒有消失 ! ...

如果你真正了解西華的真實情況,就不會這樣說了~~

楼主:
竟然光華商場幾家大咖的電子材料行都沒有這一個相關的IC,請求網上大大們幫忙了,感謝~~

PWM IC

TFC718S 可代用型號如下
RM6203
CR6203
SDC603
THX203
JH8203
GW6203
S6203
ME8101
ME8105

网友:
引用 楼主:
竟然光華商場幾家大咖的電子材料行都沒有這一個相關的IC,請求網上大大們幫忙了,感謝~~

PWM IC

這一顆   THX203   上没屋頂的 拍賣網買吧  !!

打入
THX203
就找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