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Apple iMac G4桌上型類平板電腦.

楼主(2014-08-17):
小弟的親友給了我一台很舊的玩具 iMac G4
規格是 800MHz / 256MB ram /60G HD
OS是 10.2.3

記憶體小弟把他多了一條256mb
查了些網站資料 好像還可以升級OS到 10.4
但是這OS好像都找不到了...不知有沒有人可以幫一下小弟?謝謝!
小弟是想說若可以升級OS,我再來升級光碟機和硬碟的.

网友A:
我的powermac g4也是沒安裝光碟,但是我為了要備份,用Carbon Copy Cloner硬碟對硬碟對拷就ok了,
不知道能不能作映像檔給你用,然後你再準備另一顆硬碟將映像檔還原.
題外話:硬碟升級,日立是你的好朋友,穩定又安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powermac g4也是沒安裝光碟,但是我為了要備份,用Carbon Copy Cloner硬碟對硬碟對拷就ok了,
不知道能 ...

做出來的映象檔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還原? 而且是跟原版安裝一樣嗎? 謝謝你!

网友B:
我也有一台 iMac G4 17吋,規格是 1.25G / 1G ram / 80G hd,OS 10.5.8。
只有在上網看文件與聽音樂用,聽音樂的原廠喇叭音效是一流的,但要做其他的事請放過她吧!
RAM 一定要夠大,1G 是絕對要的,越大越順。

Mac OS X 的影像檔可以給同時代不同機型用,因為內含了同時代所有 Mac 機種的驅動程式,不像昏倒系統會綁機器。
10.3 或 10.4 這些原始系統光碟我都有保留,如有夠大的網路空間我可以上傳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 iMac G4 17吋,規格是 1.25G / 1G ram / 80G hd,OS 10.5.8。
只有在上網看文件與聽音樂用,聽 ...

Carbon Copy Cloner 已經不支援10.2的OS了
我也不知該如何升級OS...

网友C:
duke83大
我也找10.3跟10.4很久了
能請您上傳至小弟的NAS嗎?
上傳完畢我在分享給版上需要的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Carbon Copy Cloner 已經不支援10.2的OS了
我也不知該如何升級OS...

有對應 10.2 的舊版本 CCC,但不好找。

升級 OS 很簡單,放進新版本的 OS X 光碟後用光碟開機後就能做升級安裝。
但要先確定您的 Mac 最高能支援到哪個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duke83大
我也找10.3跟10.4很久了
能請您上傳至小弟的NAS嗎?

上傳是沒問題只要花些時間,您的 NAS 有對外面開放?有開 FTP 服務?

拿到檔案後要會用 Mac 來燒錄成可開機光碟後才能安裝使用。

10.3 是三片 CD-ROM,10.4 是ㄧ片 DVD-R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傳是沒問題只要花些時間,您的 NAS 有對外面開放?有開 FTP 服務?

拿到檔案後要會用 Mac 來燒錄成可 ...

NAS我需另開1個帳號給您登入
上傳方式目前是用瀏覽器上傳
FTP沒開放
燒錄沒問題~我VM有裝10.9.2
位址.帳號.密碼PM給您

网友B:
Mac OS X 10.4 Tiger 已經上傳到 Kinblo 大大的 NAS 裡了,有需要的人請跟大大聯繫以提供連結與帳號密碼。

Mac OS X 10.3 Panther 也上傳完成了,盡情享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c OS X 10.4 Tiger 已經上傳到 Kinblo 大大的 NAS 裡了,有需要的人請跟大大聯繫以提供連結與帳號密碼。

非常感謝duke83大的上傳

連結開放下載1星期
Mac OS X 10.3

Mac OS X 10.4
有需要的朋友~請盡快下載

网友:
再來分享一個如何安裝 OS X 的文件,非黑蘋果,OS X 跟別人不一樣有需要的人多看無紡。

安裝Mac OS X 的六種方法.pdf

308.62 KB, 下載次數: 44

网友:
Lion10.7.4
OS X 10.8.2
Install DVD

這個我有就是找不到Mac OS X 10.4 Tiger

謝謝kinblo&duke83

下載速度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傳是沒問題只要花些時間,您的 NAS 有對外面開放?有開 FTP 服務?

拿到檔案後要會用 Mac 來燒錄成可 ...

感謝分享 小弟下載了10.4版本,在PC上先利用UltraISO把dmg轉成iso檔,然後用CDBurnerXP燒錄
放到我要拯救的iMAC G4光碟機,開機按C鍵,但是卻沒進入安裝畫面...
奇怪的是我在iOS 10.2下可以讀到這張光碟片的內容,這是怎麼回事呢?有人可以幫忙嗎,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分享 小弟下載了10.4版本,在PC上先利用UltraISO把dmg轉成iso檔,然後用CDBurnerXP燒錄
放到我要拯救的 ...

放入光碟後在 10.2 下的系統偏好設定內的啟動磁碟中能看到這安裝光碟嗎?
關鍵技術是” Mac 可開機光碟“。正確的光碟格式是“Mac OS 擴充格式” HFS+。

用 PC 軟體來燒錄 Mac 的可開機光碟多半會失敗,因為光碟的格式還是不正確的。
最簡單的方式還是用 Mac 機來燒錄可開機光碟,Mac 中的燒錄程式也只有系統內建的磁碟工具程式與 Toast 燒錄程式才能成功。
如真要要用 PC 燒,去找 DMG2ISO 等程式來轉換。

12 樓的文件最後一頁有說到,或是用其它方法來安裝。
其實時間有點久很久沒燒光碟,我自己都快忘光,請多嘗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關鍵技術是” Mac 可開機光碟“。
放入光碟後在 10.2 下的系統偏好設定內的啟動磁碟中能看到這安裝光碟嗎 ...

在啟動磁碟中能看到這安裝光碟,我也把它變更成這張光碟開機
重新開機我有看到有一個符號像是一個資料夾圖示中間有一個問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啟動磁碟中能看到這安裝光碟,我也把它變更成這張光碟開機
重新開機我有看到有一個符號像是一個資料夾圖 ...

試一下在剛開機時按 Command-Option-P-R 鍵,以清除 Mac 的 PRAM
也可能是內部電池沒電了。

在啟動磁碟中能看到就是能用光碟啟動。也有可能是此 Mac 的韌體不允許這個新系統光碟,新系統光碟也會檢查此 Mac 能否被安裝。

再不行先裝 10.3 來用,10.3 裝好後再嘗試 10.4 安裝。

网友:
已下載完成~~感謝

网友:
沒想到想幫樓主,結果沒成功,反倒自己也下載了osx10.3玩玩
感謝!已收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ac OS X 10.4 Tiger 已經上傳到 Kinblo 大大的 NAS 裡了,有需要的人請跟大大聯繫以提供連結與帳號密碼。

請問一下,你這個軟體有版權問題嗎?
可以像這樣隨意散佈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請問一下,你這個軟體有版權問題嗎?
可以像這樣隨意散佈嗎?

Mac OS X 是綁定 Mac 的主機,沒機器的人下載回來也是沒用的。
OS X 不需填入序號也沒有啟動等等這些保護機制,就跟手機作業系統升級一樣如機器符合更新的條件非常歡迎客戶自行升級更新。

現在新版的 OS X 也都不再收費,有蘋果帳號的人都能自行下載,更何況這是好幾年前的舊作業系統。
以前舊版的 OS X 需要付費是為了支付光碟壓製、包裝與寄送這些的有形成本。
軟體的授權文件中有說這只能用在蘋果的電腦上,如經改編用在非蘋果的 PC 上就會抵觸授權。
這沒有商業買賣的金錢交易行為,只能算是老客戶或同好間的交流服務。

其實在這軟體這方面蘋果一向很大方,即使要賣很貴的專業軟體也從來沒有過法律行動。
蘋果是賣硬體的公司跟那些靠軟體維生的公司其做法是全然不同的。

當然的,如果版主覺得這樣不妥,可以將下載連結拿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c OS X 是綁定 Mac 的主機,沒機器的人下載回來也是沒用的。
OS X 不需填入序號也沒有啟動等等這些保護 ...

我再跟站長討論看看,若是沒有版權問題,也算是給會員的一種方便資源.

网友C:
既然有疑慮
我已經把連結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有疑慮
我已經把連結砍了

本來站長的意思是若沒有法律問題就暫不管了,你既然已修改,那以後有需要的就自行PM了.

有些軟體是這樣的,公司公開讓所有人下載,但是禁止任何人未經授權而自行公開提供下載.

网友C:
感謝duke83大
今天剛好有空
把那台沉放已久的
Power Mac G4-400搬出來安裝
安裝10.3與10.4皆能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謝duke83大
今天剛好有空
把那台沉放已久的

很開心,能讓老機器有了新生命,而不是讓她積灰塵或是進回收場。

如果還有其他需求再跟我說。

楼主:
謝謝 kinblo
終於把這台iMac G4 10.2 升到 Mac OS X 10.3了
果然要用apple電腦燒出來的才可以安裝,用PC燒都失敗...
再來只要借到可以燒DVD的apple,那我就可以升到10.4了
我這台Mac G4的DVD不可以燒DVD...真是的...
若借不到我可能要拆機換台IDE的DVD燒錄機了~~~

楼主(2014-09-16):
終於找到朋友幫我燒10.4的dmg...現在順利裝上OS X 10.4
好高興那台iMac G4 800MHz,終於復活了...使用瀏覽器看網頁也正常了
感謝大家幫忙,再來有空要來加大記憶體...
我查了些網頁好像這台iMac G4可以透過一些方法裝 10.5似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終於找到朋友幫我燒10.4的dmg...現在順利裝上OS X 10.4
好高興那台iMac G4 800MHz,終於復活了...使用瀏覽器 ...

10.5 不要升,我的是 iMac 17 G4 1.25G 1G ram OS X 10.5.8,跑起來的都會頓,還真想降為 10.4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5 不要升,我的是 iMac 17 G4 1.25G 1G ram OS X 10.5.8,跑起來的都會頓,還真想降為 10.4 呢! ...

發現很多軟體都要10.6才能跑...像是line,google瀏覽器等等...不知有沒有其他辦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發現很多軟體都要10.6才能跑...像是line,google瀏覽器等等...不知有沒有其他辦法? ...

無解!只能找能支援的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