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ID燈泡如何檢查有沒有壞?

楼主(2014-08-17):
HID燈泡如何檢查有沒有壞?

前幾天大雨,停在沒水槽的屋簷下,就這樣被瀑布般的水柱沖刷到整個燈罩都是水氣,燈也不亮了

因為車子是買二手的,HID是上一手留下來的,一開始還不知到HID沒鎢絲這種東西

還傻傻的用歐姆下去量,會亮的跟不會亮的怎麼量都沒電阻 @@

後來咕狗才知道HID燈炮是氣體放電,看介紹防水強度還比一般燈泡高

所以有可能HID會因為水氣而燒掉嗎?

後來有喵到一顆繼電器有水鏽的痕跡,這顆跟HID燈有關連嗎,一堆線都躲在散熱排裡面也看不出來

搜尋了咕狗HID的組件好像都沒看到繼電器,不知這顆繼電器是再管控什麼的,剛好左右兩顆頭燈都各有一顆繼電器

网友:
霹靂大你好:1.可以先用 AB Test,左右兩邊的燈泡交替更換,測試看是燈泡故障或是HID安定器有問題,再將故障點排除,
2.外掛的繼電器是不是還沒裝HID前對應高瓦數的鹵素頭燈所使用,看線路如何走囉.

楼主:
請問拆燈泡會影響到投射角度嗎

因為做了一下功課,HID投射角度會影響對方行車安全

怕自己拆了角度就跑掉了

网友:
不會跑掉~自己改驗車會過嗎?
燈泡壞的話拆下應該就可以看出來了~
不然可能是安定器掛了~

网友:
1.先確認是否雙燈都不亮,如是請先檢查保線絲盒總供電端(請參考車主使用手冊)
2.單邊不亮,可逐步左右互調安定器或繼電器(需確認是否是啟動HID繼電器),查出問題源(也可用電表檢測限制在電子安定器 初級之前避免高壓損毀電表,也可安定器次級高壓放電端(高壓線)適當距離非接觸有無點火放電(隔一塊較薄絕緣物體較安全),避免短路燒毀,方法因人而異)。
3.因水潮濕HID安定器高壓端電源線路漏電無法供給器氣體放電燈,高壓線路烘乾擦拭或靜置數日。

以上參考

楼主:
行照上面有註記HID車頭燈,不過註記歸註記,也是有被驗車廠打槍過,拆完再來回報

网友:
因為HID瞬間啟動電流較大, 原本線路可能無法正常工作,
所以左右繼電器是拉到電瓶吃電, 由原本的線路做控制ON/OFF,
我的WISH 就是原廠特仕車改的
今年六月下大雨,我的車在大雨中經過積水區後, 一邊的大燈不正常,一直閃爍,
後來發現是繼電器接點早已氧化, 拿接點清潔器噴一噴就好了

楼主:
一顆車燈到現在終於修好了

確定是繼電器壞了,裡面泡水生鏽不會作動,45元解決

但是交插測試過程中卻壞了一顆安定器,又多花900元買HID安定器

跑了四五家汽車百貨才買到,很少只賣單顆安定器 @@

不過我是想了解,有什麼原因會造成安定器燒毀,不可能是巧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