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格冰箱 目前冷凍室不冷了

楼主(2014-08-17):
求助 新格冰箱 目前冷凍室不冷了

每隔一段時間 就聽到咖的一聲
壓縮機啟動一下  沒多就有又跳掉了

請教一下 怎麼檢查

网友:
檢查PTC是否異常

网友:
啟動後又聽到咖一聲可能跳過載保護
如是這情況跳過載大部分不是OL問題就是壓縮機問題

先樓上ordinary大所提到PTC先檢查一下

网友:
壓縮機的接線盒內有一個啟動器,故障時就會這樣壓縮機啟動一下  沒多就有又跳掉了,那是過載保護啟動

网友:
量一下壓縮機的啟動電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