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 42LG30D-DA不開機.指示燈不亮維修實例

楼主(2014-08-17):
不開機.指示燈不亮.拆機檢視電源基板. 發現一顆電容爆漿.
又發現變壓器一邊都被燒黑.心想不妙.可能很嚴重.

機型

機型

楼主:
不開機.指示燈不亮.拆機檢視電源基板. 發現一顆電容爆漿C208-3300U/10V(B+5V)
又發現變壓器一邊都被燒黑.心想不妙.可能很嚴重.拆下電源基板.靜態測試.發現一顆電容C617-331P/1KV短路
一顆6.3A保險絲燒斷.其他零件沒有開路與短路現象.燒黑的變壓器是被C617短路燒壞噴到的.
換了C208-3300U/10V(B+5V),C617-331P/1KV,6.3A保險絲,通電測試B+5V正常,
開機測試.影像.聲音都正常.試機2天OK完修,撿到軟的!

楼主:
故障零件C208-3300U/10V(B+5V),C617-331P/1KV,6.3A保險絲.撿到軟的!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您的運氣真好 恭喜完修

网友:
這年頭軟柿子越來越少了~~恭喜喔

网友:
好運道喔~有藍色小丸子呢~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