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RSON 7吋負離子桌扇 PS-728I 轉頭時會斷電半秒鐘

楼主(2014-08-18):
第一次碰到這麼好玩的現象,就像是有人把電源插頭拔出立刻又插入一樣。

從右至左轉頭到某個固定角度的時候,扇葉會停一下,但立刻就繼續轉。不會一直這樣,有時候卻又正常。
從左至右時不會,不轉頭的時候也不會。

該如何查起?
-----------------------------------
大概知道原因了,因為發現轉頭時內部的電線(上下之間那一綑電線)會上下抽動。等有空再拆開來檢查了。
照片來了:

网友:
拍幾張圖片上來吧!
沒圖沒真相!
故障點就在馬達蓋子裏!

网友:
應該是在轉動時,機身裡的電源線要斷不斷的,造成接觸不良,
有時拉一拉就又正常一陣子,但是又會再發生!
拆開把斷線的部份重接應該就好了!

网友:
拉拉哪條線,哪條線有反應,就它了

网友:
電線一般來說因為裡面有銅線所以在折彎的時候會有一個"弧度"!! 但是電線內部的銅線斷了外表看不出來,你只要把他折彎就會發現他有"角度"呈現,不再"弧度"!! 試試看!! 這是20年前一位同是教我的!!

网友:
學摸骨師用摸的就可以摸出來了... (轉節處)

网友:
你好︰
請注意版規有規定發問技術問題請附上照片,再請補上照片好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先天不良n_150|  椎間盤突出n_154| 導致壓迫神經n_166|
這罐藥 吃下去 都痊癒 滋陰壯陽 #開@始$亂%扯$一^通&
by~公園賣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