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禾電漿電視42FP32,電源板SONY APS-173

楼主(2014-08-18):
(請教)各位大大...新禾電漿電視42FP32無聲無影 ,待機橘燈有亮 ,開機綠燈持續亮,( 開機瞬間大電容無電壓) 繼電器12V電壓無來
              請問AD板的ON/OFF是加到電源板的那一腳, 電壓是多少, 有電路圖嗎?...在此先謝謝
電源板SONY APS-173

网友A:
最後一張圖,不知是否為拍照角度問題,怎麼最右邊那一整列較大顆的電容看起來多微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後一張圖,不知是否為拍照角度問題,怎麼最右邊那一整列較大顆的電容看起來多微凸! ...

Ultraman大;最右邊那一整列較大顆的電容看起來多微凸, 沒事 是二次測 , 一次測多沒電來

网友B:
機板編號:SONY APS-173 請加進標題內。

某些電漿電視電源板會有一離線測試開關,板上有一開關 S201,不知是否此一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機板編號:SONY APS-173 請加進標題內。

某些電漿電視電源板會有一離線測試開關,板上有一開關 S201,不知 ...

wooden大:已加入SONY APS-173  , S201開 與 關多一樣

网友C:
保險絲跟橋式整流是否檢查過 一次測沒什麼開關晶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險絲跟橋式整流是否檢查過 一次測沒什麼開關晶體啊

cali48大: 繼電器12V電壓無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