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ST-001 (鏡面) 行動電源 LED不亮了

楼主(2014-08-18):
拆完了才想到要拍照
(從長邊四個角用一字起翹一下就開了)

內部電池容量,總共有四顆  (也忘了拍 >"<)

這2顆不亮了

電路版正面

反面 (那塊鐵板不知道是幹嘛用的)

規格

找不到一樣的,有功能就好

PS.拍的不好請見諒

网友:
請問這是維修實例嗎?如果是給你一個讚,應該歸類維修實例比較恰當

网友:
散熱用的金屬片

可以從背面銅箔去推正面是否為功率元件

LED其他顆一定會在燒     因為太亮了

可以去調它的電阻  如果有找到直通LED的那就是它了

网友:
下次壞再拆就好了啦~~~

外殼沒那麼堅固的n_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