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 改power板子線問題

楼主(2014-08-18):
手中有一個 小型power 板子

想請問一下各位前輩  這板子是幾W數再用

變壓器出入是100-240V~50/60Hz 2A  輸出是12V---7A    這樣適合最大給幾瓦數用

把線材焊上去  有測過 1對1焊上去  可在775板子 開機進bios畫面

想問 原本 20 接頭 改24接頭  (1黑1紅1黃1橘)

和增加 CPU 4P接頭(2黑2黃) 和 2個SATA 接頭(1紅2黑1黃1橘)

焊上去圖3哪個位置輸出電源會比較穩定  還有20p接腳和白色 那個用一般焊槍 是否能拆下 如何拆比較順

附上圖 請前輩們指點一下         如失敗沒關西   只是研究

還是說哪有賣這種線材做好接頭   需求是 轉24P 和 CPU 4P  和2個SATA  接頭

還有 下圖紅色圈圈 2個接點 焊在一起作用是什   我已把他焊開  沒連接

网友A:
這幾瓦我還真看不出來,那短路點是開機PS-ON-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幾瓦我還真看不出來,那短路點是開機PS-ON-GND

謝謝告知  如果把他 焊開  跟 接在一起 差異性在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告知  如果把他 焊開  跟 接在一起 差異性在哪

焊開可以接個開關來開關機,焊在一起上電就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開可以接個開關來開關機,焊在一起上電就開機

謝謝告知

剩下 20P接頭 改24P接頭  (1黑1紅1黃1橘)

和增加 CPU 4P接頭(2黑2黃) 和 2個SATA 接頭(1紅2黑1黃1橘)

焊上去圖3哪個位置輸出電源會比較穩定  還有20p接腳和白色 那個用一般焊槍 是否能拆下 如何拆比較順

网友B:
這是 12V  轉 ATX降壓式電源供應器

PG線短路這個我不清楚

最大功率 如果變壓器是元配的  那就從它推  12*7=84W   能應用的不多n_029|

网友B:
用一般的烙鐵拆不行   因為那個地方銅箔太大了    就像有個散熱片在那裏
要很夠力的烙鐵  或是恆溫的   要不就是熱風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一般的烙鐵拆不行   因為那個地方銅箔太大了    就像有個散熱片在那裏
要很夠力的烙鐵  或是恆溫的   要 ...

謝謝告知  用焊槍 和 吸錫器  果然 不行拆  正可慮要不要破話白色 部份  在邊和邊拔 腳針  之後再把線材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 12V  轉 ATX降壓式電源供應器

PG線短路這個我不清楚

謝謝告知  請問一下  可否把原本 變壓器出入是100-240V~50/60Hz 2A  輸出是12V---7A

換一個 筆電 DC19.5V 3.34A 變壓器來用  這樣會比原本變壓器好嗎  這樣瓦數 是否能增加

還是說 變壓器  推算瓦數  是以 輸出 12V X 7A  = 瓦數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告知  請問一下  可否把原本 變壓器出入是100-240V~50/60Hz 2A  輸出是12V---7A

換一個 筆電 DC19. ...

不行~~
因為你不知道廠商有沒有設計到那麼寬的電壓

网友B:
還有最主要  它沒有12V DC-DC  它只有 5V跟3.3V的 降壓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有最主要  它沒有12V DC-DC  它只有 5V跟3.3V的 降壓DC-DC

謝謝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有最主要  它沒有12V DC-DC  它只有 5V跟3.3V的 降壓DC-DC

請問一下  這20腳位旁註明的V  是不是跟一般電源供應器輸出一樣

我拿一般電源供應器 線材  剛好 能接上去

网友C:
看型號應該最大90W吧

网友D:
雖不知你要做何用途,但是建議你對於不知規格的電源供應器,基本上我絕不會拿來使用在我的設備上
頂多拿個可報廢或是燒毀也沒關西的設備去做測試!
====
剩下 20P接頭 改24P接頭  (1黑1紅1黃1橘)

和增加 CPU 4P接頭(2黑2黃) 和 2個SATA 接頭(1紅2黑1黃1橘)

焊上去圖3哪個位置輸出電源會比較穩定  還有20p接腳和白色 那個用一般焊槍 是否能拆下 如何拆比較順

A: 20 跟 24 pin兩者基本上沒差別,且有現成轉接頭可直接購買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型號應該最大90W吧

謝謝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雖不知你要做何用途,但是建議你對於不知規格的電源供應器,基本上我絕不會拿來使用在我的設備上
頂多拿個可 ...

我是想 給低瓦數 板子使用  原本是用在AT板子  想改在ATX板子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