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 cdp 的驅動ic溫度[已解決]

楼主(2014-08-18):
最近入手了一台cdp,意外發現它的驅動ic溫度不低。開機四十分鐘後,溫度高到手指沒辦法久放。四周是沒到烤焦,但略有一點變黃。

這台CDP是雅瑟 CD7一代的機子,PCB如下。發燙的IC『SA1469PH』以紅色框起來:

USHER_CD7_PCB

USHER_CD7_PCB

『SA1469PH』特寫:

SA1469PH

SA1469PH

請問這種情況是正常的嗎? 這一類的ic合理的工作溫度是多高?

謝謝。

网友A:
不是都要附上圖片嗎?用猜的很難吧.

网友B:
驅動ic ??? 驅動什麼東西 馬達/VFD/耳機/SPDIF 的脈衝變壓器??

同學...你這篇 沒照片/沒機種型號/問題又不清楚  真的是三無不良示範提問...

但是文末有個[謝謝]  上神跟我說同學有禮貌還有救...打個商量  版規第三條暫緩執行

1. 三天內至少補上照片 把那個IC 上的 零件編號  清楚的照出來

     若是有張照片 比較不會誤解   猜謎成功機率大增

     沒辦法照相  你也說明一下 因為 沒相機/沒照相手機
     沒有照片  那就要去把 IC 上的 零件編號  清楚的寫出來

2. 標題上註明有機種型號

****三天後未改, 我會將本文搬到回收區***

你看 一下被丟到  [回收區]  多半是沒照片的發文...
http://bbs.pigoo.com/forum-215-1.html

服務條款與共同版規(新舊會員必看) 2013/02/22 修訂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3. 技術問題標題上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

4. 提出問題或維修實例請至少提供一張照片,有正反面時應該兩面都拍,相片力求清楚。
上傳圖檔每張不可大於256K,用800*600即可,系統會自動縮圖。
如果上傳圖檔大於256K,請先用縮圖軟體瘦身一下再上傳,通當壓縮70%就可得到很好的效果了,免費的縮圖軟體請到軟體下載區下載。
為維護論壇文章完整,"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都要附上圖片嗎?用猜的很難吧.

^ ^ 不好意思,馬上去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驅動ic ??? 驅動什麼東西 馬達/VFD/耳機/SPDIF 的脈衝變壓器??

同學...你這篇 沒照片/沒機種型號/問題又不 ...

拍謝拍謝~

白天在公司上班時無腦就發問了。

楼主:
補上照片、並上網去查了一下datasheet,原來這顆SA1469PH的工作溫度是-40度C~85度C。小弟是無意間摸到那顆IC,手不能久留。

開機40分鐘、在沒把CDP的蓋子蓋上的情況下,用了測額溫的那種溫度計一測,室溫27度、測出來的溫度55度C左右;猜測上蓋的話,溫度應該會更高。因為雅瑟這台CD7的上蓋是沒有散熱孔的。

想請教正常這種馬達驅動IC的工作是多少,我是怕這台CDP有問題、沒發現。

謝謝。

网友B:
這種馬達驅動IC的工作溫度55度C還算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馬達驅動IC的工作溫度55度C還算OK

感謝。

本想說給它加個散熱片,只是它的長度,手邊沒有適合的就是了。下回有機會拆其它的CDP,再來量一下溫度比較看看。

网友C:
其實也不一定要貼"散熱片"
你可以把銅線或銅片,直接焊在中間的接地pin上
因為那個pin是直接從IC內部往外延伸的散熱pin
從那裏下手應該會比正上方貼散熱片好

网友D:
SA1469PH其實就是Mitsumi MM1469PH的相容品。SA1469PH我沒用過,不過MM1469PH很耐操,曾經spindle馬達故障造成電流過大,連電源旁路電容都過熱爆了它還頭好壯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也不一定要貼"散熱片"
你可以把銅線或銅片,直接焊在中間的接地pin上
因為那個pin是直接從IC內部往外延 ...

看來您不但是專家、還可能看過雅瑟的CD7。

從網路抓下來的pdf來看,溫度愈高輸出電流愈低,裏面有建議利用PCB舖銅來散熱,雅瑟的PCB似乎是只當「固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SA1469PH其實就是Mitsumi MM1469PH的相容品。SA1469PH我沒用過,不過MM1469PH很耐操,曾經spindle馬達故障 ...

真不錯,還找到源頭了。

看來現在不用擔心它本身,只要小心它把旁邊的幾顆電解電容烤乾了就行。

這台機器一開始是會「跳針」,看似雷射頭不行了。但實際讀片、播放都ok,另考慮到了馬達相關的部分。不經易摸到這顆很燙的IC,另想到是不是與它也有關。

@@ 真是不懂又愛玩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