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工控主機上的電源插頭規格

楼主(2014-08-18):
請問各位先進
工控主機上的電源插頭規格
圖中紅框標式的~這是啥插頭規格的20PIN

~台灣可以買到這種規格的POWER嗎?

网友:
如果是x86主板,
這樣的接頭不太可能拿來做Power...  Pin太細了!!
能拍張全板看看?? Embedded PC多是用圓頭四孔的電供的!

PS : 那個20Pin... 比較像是LVDS用的!

网友A:
電源插頭 不會離數位芯片那麼近 旁別也不會有其他插座 電源會占據很大一部分銅箔布線
LVDS +1

楼主:
說明書上的標示

不是LVDS 確定是 插POWER 的
大小約跟IDE插座一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源插頭 不會離數位芯片那麼近 旁別也不會有其他插座 電源會占據很大一部分銅箔布線
LVDS +1 ...

原PO發圖出來了... 自爆~~ (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PO發圖出來了... 自爆~~ (酸)

 讓牛兄~見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讓牛兄~見笑了~

"SIMATIC Box PC 627B - Siemens"??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illa:zh-TW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PO發圖出來了... 自爆~~ (酸)

我被打臉了n_155|

网友A:
這分文件是不是屬於不公開文件
GOOGLE圖搜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分文件是不是屬於不公開文件
GOOGLE圖搜找不到?

牛好像多打了個S??
SIMATIC Box PC 627B - Siemens

要原PO確認看看是不是這一台...
但就算是... 手冊上也沒註明Power Connector Pin define.
應該只能拿原有的, 量電壓自行改Pin了...
那顆原機的Power, 也是很特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