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特基二極體的測量 是我搞錯或是製造瑕疵

楼主(2014-08-18):
有一顆1N5819的蕭特基二極體,順向偏壓不導通
如下:
而逆向偏壓卻導通????
如下:

逆向

逆向

是我搞混了還是????有勞各位先進告知解惑。在此先謝過!
PS:不信邪,也用指針式電阻檔測試過,紅筆(-)接陽極;黑筆(+)接陰極一樣導通;反之則不導通。

网友:
請補上測量圖片.

网友:
1. 看不到你打的檔位 ??

2. 看不到你的線插的 位置 ???

3. 你說不導通 , 那 1.367 是什麼 ???

4. 那顆 二極壞了 ~

网友A:
壞了

只要不是典型值  就是壞了

网友B:
1.紅黑棒弄反了?
2.換一顆其它的二極體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壞了

只要不是典型值  就是壞了

問題是它並無故障,且工作正常...
麻煩您看下此電路圖(類似)
T1變壓器二次測,D7(即為5819)它的配置即為反向接法陰極→陽極,C9電容為負→正,並無問題。
但我的元件配置方式,D7一樣為陰極→陽極(印刷電路板上之符號也有標示),但問題是C9卻是為正→負,
且輸出極性兩者卻相同??
所以納悶拆下5819,結果更離譜的是似乎陰極那條黑線標示相反了(但應該是不可能才對啊)
我用二極體檔測量(紅黑棒還不至於弄反。1.367是順向壓降值;反而0.136卻是逆向壓降,而這0.136又似乎合乎蕭特基二極體的順向偏壓?????
在此有勞各位解惑。

補充內容 (2014-12-26 08:39 PM):
PS:說聲抱歉~C9(筆誤)電容應改為C5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紅黑棒弄反了?
2.換一顆其它的二極體試試.

1.紅黑棒還不至於弄反。
2.換一顆1N4002即正常,難道 蕭特基二極體有不同的測量方式嗎?
有勞您了~~

网友B:
我測試的結果順向電壓0.1XV,但逆向是完全不通的.你可換一顆5819再試試.

网友A:
SBD 漏電大 1.XXX  順向0.1XX

會不會在二極體檔位時   數位與類比表都是極性反轉的型況

最好的方法    找個3V電源與LED(或是燈泡)來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測試的結果順向電壓0.1XV,但逆向是完全不通的.你可換一顆5819再試試.

此電表之原始設計,當打到二極檔時(未接任何測試元件)開放電壓即為1.367V。
目前無此5819料,故無法再測,改天試時再向您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SBD 漏電大 1.XXX  順向0.1XX

會不會在二極體檔位時   數位與類比表都是極性反轉的型況

難道真的是此顆5819標示錯誤嗎??不可能吧!但..........
逆向偏壓時,如下
順向偏壓時,如下

順向

順向

我真的搞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難道真的是此顆5819標示錯誤嗎??不可能吧!但..........
逆向偏壓時,如下

應該是Marking反了,可能整批印錯捨不得報廢,或是報廢下腳料又流出來,也不排除是故意的,增加被copy的困難度......遇過電阻阻值與色碼不符的案例,故意向電阻廠訂製的。

网友D:
可能大家已經使用習慣了"美式"數位三用電表!!
日式的指針式三用電表電阻檔的表棒都是如此,就算是台灣的宇鋒三用電表也是,紅 黑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大家已經使用習慣了"美式"數位三用電表!!
日式的指針式三用電表電阻檔的表棒都是如此,就算是台灣的宇鋒 ...

阿乾大沒看清楚喔,picco9大這問題並不是紅黑棒極性的問題。

网友:
這測量數據也怪怪的,用過的數位三用電表打在二極體檔,當逆向時應該沒有數據才對。

剛剛特別拿顆SR340來確認,以FLUKE 45切在二極體檔測量,順向時顯示0.19V,逆向顯示O.L.,
用掌上型YF-3310測量,順向0.19V,逆向顯示1.    ,1後面的數字空白。

SR340耐壓40V夠低了吧,蕭特基二極體逆向漏電雖然會比較大,但應該還不至於大到二極體檔會顯示出數字。

還是您這CD-720C顯示特性就是這樣?切在二極體檔測棒都不要接東西,看顯示出甚麼數字?

网友:
基本上....
這種問題 "交叉" 驗證 就會找到答案....

1. 有二個(不同)電表以上,就再拿電表 再來量看看就知道...

2. 反正二極多的是...
  再多測幾顆二極體...

网友:
應該是使用再翻料所導致的
中國製的吧

网友:
就當做是瑕疵吧
都用LED驗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Marking反了,可能整批印錯捨不得報廢,或是報廢下腳料又流出來,也不排除是故意的,增加被copy的 ...

1.我也不知是不是故意的,因為明知Marking錯誤,而卻又在電路板印上反向的二極體符號??
2.剛接觸此CD-720C電錶時,也被它搞混了一會(在二極檔)。當切到二極檔測棒都不要接東西時,就顯示約1.380V的開放電壓(會依內部安裝的兩顆電池,漸漸的使用耗壓而顯現出漸遞減的開放電壓)。
3.順可請教您,在6#上之電路圖。那顆D7(5819)會何不採用順向接法反而採逆向接法呢?兩者有何差別?
在此先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6#上之電路圖。那顆D7(5819)會何不採用順向接法反而採逆向接法呢?兩者有何差別?

功能都一樣,每個人設計手法不同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