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EROSONIC DK-L2210 無燈,不能開機

楼主(2014-08-18):
想當三太子的丈母娘,貢伊ㄟ電視馬雨雷公親著~

拆機,還好沒炒黑搭

原來燒焦藏在六隻腳 IC的下面

派了了!

電視統統滯修,修不完! 真荽~ 連ZD120也短路(規格?)
想說換 FSP055-2PI02A 12V/0.8A、5.2V/2.5A的PI板,港ㄟ卡緊~

网友:
我這裡也有也是打雷打到
壞一樣地方
不過我是直接買一樣的板換上

网友:
三太子參考一下datasheet有範例線路

网友A:
我手頭上0565R還有數十顆...有需要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頭上0565R還有數十顆...有需要的話...

感謝t大,友人支援一片FSP055-2PI06
還沒時間測試說~

=====間===隔=========
PROTON KS-32電源板

楼主:
唉! 唉~ 確認燈管是正常
換了兩片新品PI板,畫面都是一閃即滅
用土法,外加點燈板強迫點燈

有出畫面

請問:
1. 新品PI板不點燈,是否為主板adj腳位恆定為0.014VDC (不隨MANUAL-亮度調整而改變)
2. adj控制訊號來自主板,可否外加2.8v、3.3v等等? (三太子不敢施加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唉! 唉~ 確認燈管是正常
換了兩片新品PI板,畫面都是一閃即滅
用土法,外加點燈板強迫點燈

三太子試一下把adj那條不接再看背光會不會亮,
之前修一台panasonic換p+i板也是背光會很暗,
後來賣家要我把adj不接就全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太子試一下把adj那條不接再看背光會不會亮,
之前修一台panasonic換p+i板也是背光會很暗,
後來賣家要 ...

兩塊PI都是一閃即滅,移除ADJ 黃線,也是一樣不點燈
JUMPER跳 6、6.5、7、7.5mA都試過,不點燈

狠下心,用5V短接至ADJ,呵呵!馬是不點燈
甘這荽! 兩塊PI都壞高壓點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兩塊PI都是一閃即滅,移除ADJ 黃線,也是一樣不點燈
JUMPER跳 6、6.5、7、7.5mA都試過,不點燈

三太子何不試試利用高壓公板接原PI板看看, 先不用急著拆掉高壓區零件,先接上ON/OFF,12V, GND這樣試試看

网友:
這塊P+I常壞高壓變壓器  量看看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太子何不試試利用高壓公板接原PI板看看, 先不用急著拆掉高壓區零件,先接上ON/OFF,12V, GND這樣試試 ...

功夫麥!袂赴積修

照一休大師指示,點燈板糊一糊,出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