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喇叭加大 容積不改 但過長...後背角喇叭音箱

楼主(2014-08-19):
弟近期再忙搞這個 迷宮喇叭
背後負載號角喇叭 Back Load Horn
無奈運費比箱子還貴....目前還再協調 海運事宜

不過發現比較可行方式
問題來了! 我的擴大機 就那山水的 只肯吃8歐姆喇吧!!
查過4吋喇叭 多為4歐姆的......
加上又是都山寨 心一橫來改5吋
發現單體比較長
箱內板深度 只有80mm

這音箱 配原機喇叭4吋深度45mm  80-45=35mm距離
                  改喇叭 5吋深度76mm   80-71=9mm距離

想問 把5吋喇叭墊高多加層板+15MM  來改善這問題呢?
                                                            還是放棄....殘念!!!
其次 想改大喇叭還一個原因
4吋 容積也不過推到8L
5吋                 可到15.47L(山寨打7折) 也有超過10L
想說這樣應該會推的比較順暢一點   不知版大高手們有何見解呢??

网友A:
山水的擴大機如果不是真空管式,
4 ohm 喇叭一樣推的動,
只是最大音量與功率不能到極限,
一般晶體式正常聆聽沒人推到極限.

网友:
阻抗不匹配有可能會燒擴大機

网友:
先接起來試聽,再做音箱,否則有占空間

黃國琳聲音實驗室
http://colin.wink.idv.tw/phpBB3/viewforum.php?f=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水的擴大機如果不是真空管式,
4 ohm 喇叭一樣推的動,
只是最大音量與功率不能到極限,

SANSUI擴大機RZ-5100AV背後喇叭輸出,印有接8~18歐姆的喇叭,
而我接一對6歐姆AIWA愛華喇叭(SX-NS202),所以擴大機的保護電路暫時跳開

以上是我找到的資料!

网友:
分享一下:

1) 全音域單體好壞差異非常大;而且,別只看廠商標示的頻率,要看那頻率實際的db掉到哪了。有些「商人」為了好賣,總是強調「人聲」與「小品」。其實一般的喇叭在這部分表現也不差,在其它部分更是海k全音域單體。

2) 迷宮式音箱、TQWT、蝸牛式音箱? 傳輸式音箱? 增加全音域單體的說法,我個人認為問題很大。就自己聽感而言,我覺得搞的愈複雜的,低頻有沒有增加不知,但往往會變成有「迴音效果」,聽起來怪怪的。一些「高價品牌」出的全音域喇叭,搞的簡單的,就直通而已,反而是土炮機、或diy這很愛搞的很複雜。

以上。

网友B:
補充:

小弟用過先前dz出的套件、TB土炮成品,聽過TB自己出的音箱套件......最後放棄,雅瑟S520簡單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補充:

小弟用過先前dz出的套件、TB土炮成品,聽過TB自己出的音箱套件......最後放棄,雅瑟S520簡單又便宜 ...

弟是先看到迷宮音箱後,才看到這篇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 ... 45&p=2#13549986
就再想會開出這模具,應該是有成品.

不過聽你一說 真的要好好考慮!考慮!
畢竟跨海後,跟雅瑟一組的價格也差不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弟是先看到迷宮音箱後,才看到這篇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48&t=798445&p=2#1354998 ...

對岸有成品音箱,我猜你也已找到了。價格不貴,但加上運費就不合算了,除非你有辦法用海運的(空運的10%~30%而已)。而且,我們一般人取得的單體價格也太高。加上音箱,沒C/P值可言。

即使是全音域單體,單體本身的製造過程很大部分無法自動化、得靠人工,所以誤差之間不小,真要拿來「聽」,最好是得配對。以diy來說,除非是工廠願意幫忙,不然我們是不可能取得配對過的單體。

反倒一般多音路的喇叭,大廠出的,有些還會給輸出曲線。連雅瑟S520這種大眾化產品,還會給身份證明、流水號碼,一對也才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岸有成品音箱,我猜你也已找到了。價格不貴,但加上運費就不合算了,除非你有辦法用海運的(空運的10%~ ...

海運的 也找到門路了!!
單體價格也太高 看過蠻多組的.....菀音 音韻....其他真的玩不起

還是決定DIY一組來試看看(音箱隔壁是木工 就拜託他裁 單體可能選音韻4吋直上)
實在是看太多 好評!覺得真的不試看看 有點不死心

如果效果真還不錯 才會走海運買套迷宮回來玩!!
先從簡單的先處理! 至少還剩一組單體可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海運的 也找到門路了!!
單體價格也太高 看過蠻多組的.....菀音 音韻....其他真的玩不起

@@ 這是志在「玩」,不是在音樂......

网友:
汽車百貨有在賣喇叭墊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 這是志在「玩」,不是在音樂......

等等下星期看看回來組裝後
聲明就竟是....一團糊.....一個令人耳目驚心.....
總是得試過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 這是志在「玩」,不是在音樂......

eric大!!已經完成喇叭跟音箱安裝.....
因為木頭割的不是很好...土炮
剛組好後漏風百出.......後來老婆鼓勵下.....把洞都補完
可真是沒想到....4吋也有好聲音,低音的部份真的很驚人!!

一直沒法體會 為何要把音箱搞這麼大..........
這樣設計才能有把 (高中音)....(低音)...分開!!!
全音域喇叭 .....真的是好玩!

网友C:
我也是FE103的使用者,不過我只拿來改在電腦喇叭上,已經用了十年左右。這顆實在沒必要花時間搞,全音域很難好過雙音路以上小喇叭,至少目前的技術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FE103的使用者,不過我只拿來改在電腦喇叭上,已經用了十年左右。這顆實在沒必要花時間搞,全音域很 ...

從沒聽過全音域的喇叭.......直到聽過後...同步的音樂,
店裡用2.1聲道有些分音過後 中高音走自己 BASS走自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從沒聽過全音域的喇叭.......直到聽過後...同步的音樂,
店裡用2.1聲道有些分音過後 中高音走自己 BASS走 ...

多音路的難處的確是如此,因此喇叭挑選與分音器設計很重要,而分音器有其天限所以有人乾脆玩電子分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音路的難處的確是如此,因此喇叭挑選與分音器設計很重要,而分音器有其天限所以有人乾脆玩電子分音。 ...

phuang3大:我覺得放置位置也是很重要, 我目前中高音方屋頂 低音當然放地上.....
同事說根本就各走各的.....這是一部分原因 其次我覺得是延遲問題.
不過 應該是全音域喇叭便宜吧! 1顆抵三顆!!  哈哈!!

网友D(2014-09-21):
想跟各位請教,看了很多人的介紹及製作,小弟還是充滿了疑問,
到底喇叭音箱的材質,是合板好還是實木好,如果是實木,那是硬木好還是軟木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eric大!!已經完成喇叭跟音箱安裝.....
因為木頭割的不是很好...土炮
剛組好後漏風百出.......後來老婆鼓 ...

恭喜! 您一整個玩很大、且很投入。

最近入手了一對落地喇叭,還正在適應l新喇叭的型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跟各位請教,看了很多人的介紹及製作,小弟還是充滿了疑問,
到底喇叭音箱的材質,是合板好還是實木好, ...

密集板好
實木分布比較不一樣 聲音還要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 您一整個玩很大、且很投入。

最近入手了一對落地喇叭,還正在適應l新喇叭的型體..... ...

預計還要自組8吋的來玩
不過不土炮了 請木工切!
目前前結論 四吋也是很有力的低頻  後背角還真的是
很猛的!!
也請大分享您的玩具!!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預計還要自組8吋的來玩
不過不土炮了 請木工切!
目前前結論 四吋也是很有力的低頻  後背角還真的是

我放棄diy喇叭很多年了,只是買了一組新的落地型喇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密集板好
實木分布比較不一樣 聲音還要調

謝謝說明,再請教一下,密集板感覺較易受潮,合板也沒有密集板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說明,再請教一下,密集板感覺較易受潮,合板也沒有密集板好嗎??

還有可以考慮木心板  防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謝謝說明,再請教一下,密集板感覺較易受潮,合板也沒有密集板好嗎??

白樺木合板(10層以上)最優,只不過價格昂貴

密迪板,個人認為不好:因為容易受潮是一定的.

台灣的合板大多是柳安木,材質不適合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