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棵POWER 上電就開機 該如何處理

楼主(2014-08-19):
小弟這棵POWER 只要上電就會自動開機 且各路輸出皆有電壓.

各零件沒有明顯燒毀的部分

IC為PS224.這顆有更換過問題也還是相同

請教各位高手.現在小弟應該再往哪個方向下手

POWER的銘牌
高壓區背面
二次側背面
POWER上視圖
PS224晶片
位於高壓區的兩個晶片

网友A:
從綠色線往回查
通常綠色線接地才會啟動
你綠色線都還沒接地,一上電就啟動了
那表示綠色線連接進去的零件有問題了

网友B:
你試過別台Power嗎?或是把這台Power拿去別的電腦試過嗎?上電就啟動也可以從主機板上設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綠色線往回查
通常綠色線接地才會啟動
你綠色線都還沒接地,一上電就啟動了

感謝雄爸的回應.
綠線部分直接就是接PS224的第四腳.中間沒有任何元件

我在綠線周遭也都清潔過焊錫.所以才不知道還能往哪裡查!

网友C:
曾修過一些電源綠線和地之間有一支穩壓管 , 你可檢查看看 .
因為看不清,但有可能是如下圖紅圈這支.

网友D:
不知道樓主有交互測試嗎
確定主機版是沒問題
因為我遇過一上電就開是主機板出了問題
還有power鍵故障也遇過
如果排除以上情況
我會把ic跟5v代機的電容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試過別台Power嗎?或是把這台Power拿去別的電腦試過嗎?上電就啟動也可以從主機板上設定的。 ...

power沒接主機板.所以應該不會有這問題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修過一些電源綠線和地之間有一支穩壓管 , 你可檢查看看 .
因為看不清,但有可能是如下圖紅圈這支.

目前上班中!

你說的這個我再確認是否與綠線有連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樓主有交互測試嗎
確定主機版是沒問題
因為我遇過一上電就開是主機板出了問題

這個沒上主機板.就直接啟動了

IC也換過問題一樣!

5V待機電容部分我在確認

网友:
不上電的情況下 , 測一下綠線對地阻抗 !!

楼主:
今天有空把所有有關綠線連接部分 全拆檢測依然無法解決!

有試過把ps224第四pin除錫絕緣.一樣一上電就啟動

待機5vsb以及ps on 電容也都ok

二次測晶體 一次測晶體.大電容都是好的

後來全部裝起來連接主機板...開機就開不起來!...

反而連接主機板綠線是完全沒電壓....只要空載(不接主機板)就會直接啟動

以上目前狀況...再來就..........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有空把所有有關綠線連接部分 全拆檢測依然無法解決!

有試過把ps224第四pin除錫絕緣.一樣一上電就啟動

PSS224 第 3 pin 的電壓 ~

起動時跟不啟動時的電壓 ???

网友:
看一下電源管理IC到一次側PWM IC間光耦合電路是否有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