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音響有嗡嗡聲(已搞定)

楼主(2014-08-19):
這台音響剛收到是後級的功力晶體故障
可是原先是用A1328和C3345,可是這兩顆電子材料行找不到就用B826.D1062代
現在可開機放音樂,可是會有嗡嗡聲,沒壞的一邊沒有
故障的電容都有拆下測是OK的
請問下一步

解果是信號線的地線有3點多ㄛ姆
感謝maxcar大的只點

网友:
信號線的地線-------------查看看有沒有接好

网友:
連接前級左右聲道訊號線對調,以確定哼聲來自訊源或本機。

网友:
逐次切換音源,但切換到的那組音源輸入把訊號接地(例如切到AUX,就把背板AUX RCA輸入插座的左右端分別接地,意即短路到地的意思),然後分別去聽喇叭哪邊有哼聲,這問題要慢慢抓。

网友:
放大率是否相同,用電表量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