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ville classics 大廈扇風扇不會轉

楼主(2014-08-19):
擺頭正常, 風扇馬達會發熱但是不會轉, 馬達為蔽極馬達, 請求各位大大幫忙, 甘溫阿

网友A:
風扇用手撥動應該非常順暢
否則就是馬達軸承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風扇用手撥動應該非常順暢
否則就是馬達軸承卡死了

用手轉很順暢, 還會是什麼問題呢?

网友B:
第二張黑色那顆是啥?~~~
電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張黑色那顆是啥?~~~
電容吧

擺頭的開關

電容是要換第一張圖的嗎?

网友B:
第一張是溫度保險絲!!!
你可以先量量溫度保險絲兩端是否在歐姆檔下(應該為0歐姆)

馬達附近還有沒有(黑色一顆)的東西?
跟線組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擺頭的開關

電容是要換第一張圖的嗎?

用手轉轉看圖3的軸可不可以輕易轉動
轉不動就拆開上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手轉很順暢, 還會是什麼問題呢?

請問用手轉很順暢,是指馬達拆下後轉動馬達很順暢,還是轉動鼓風輪很順暢

遇過很多大廈扇是因為鼓風輪的軸承黃油乾枯硬化,所以鼓風輪被卡死,
拆下軸承將舊黃油清洗乾淨,再抹上耐高溫的黃油

网友E:
把馬達線圈的牛皮紙撕開!
裡面應該會有溫度保險絲,
可能是這裡的問題!?

在插電開啟馬達轉動時,
用手去轉動馬達軸心的話,
會開始運轉嗎?或是一樣不會持續轉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用手轉很順暢,是指馬達拆下後轉動馬達很順暢,還是轉動鼓風輪很順暢

遇過很多大廈扇是因為鼓風輪的軸 ...

狗狗大:

"抹上耐高溫的黃油" 機油可以嗎?

网友F:
風扇馬達會發熱但是不會轉, 馬達為蔽極馬達,請檢查輸入電壓
http://content.edu.tw/junior/lif ... 305/305source10.htm

應沒啟動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張是溫度保險絲!!!
你可以先量量溫度保險絲兩端是否在歐姆檔下(應該為0歐姆)

是0歐沒錯
似乎沒有, 我附上圖片

网友:
用機油是怕太稀,所以用黃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轉轉看圖3的軸可不可以輕易轉動
轉不動就拆開上油

轉的動唷, 我又多拍了兩張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用手轉很順暢,是指馬達拆下後轉動馬達很順暢,還是轉動鼓風輪很順暢

遇過很多大廈扇是因為鼓風輪的軸 ...

拆下後轉動還滿順的, 不過我還是在上了油

我又新拍了兩張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馬達線圈的牛皮紙撕開!
裡面應該會有溫度保險絲,
可能是這裡的問題!?

拆開後找不到保險絲欸

我又拍了兩張圖

楼主:
引用 网友F:
風扇馬達會發熱但是不會轉, 馬達為蔽極馬達,請檢查輸入電壓
http://content.edu.tw/junior/life_tech/tc_j ...

小弟沒有專業知識, 如果要換電容的話要換哪個呢? 第一張照片的嗎?
拍了兩張新照片, 可以教我要怎麼檢測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小弟沒有專業知識, 如果要換電容的話要換哪個呢? 第一張照片的嗎?
拍了兩張新照片, 可以教我要怎麼檢測嗎 ...

大大:

馬達線圈外露也許斷線,您有電表量測馬達接線一下確認。
應沒電容

先到本站新手上路擇要進修,

http://bbs.pigoo.com/forum-135-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大:

馬達線圈外露也許斷線,您有電表量測馬達接線一下確認。

好的, 甘溫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