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電漿顯示器TH-42PX80T颱風天打雷後故障

楼主(2014-08-20):
這台電漿電視也是在 7/23 麥德姆颱風來時
轟的一聲後,就有問題了

當天..一共壞了6個東西
1.DVR(Lilin DVR304)、
2.台紅外線攝影機(Lilin DVR304)
3.12V 1A的Adapter、
4.DELL E228WFP LCD螢幕(已完修)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1#pid633007
5.zyxel NSA-210網路硬碟
6.及這台國際電漿顯示器TH-42PX80T

真是悲情~

然後當天就聽到隔壁鄰居,以及很多附近的住戶說電視及第四台數位電視盒都不能看了
所以覺得第四台線路應該是罪魁禍首

好啦!不多說了~
壞了就壞了

馬上就想到上來找找文件資料看看這台有無維修文件
利用google搜索pigoo論壇文章
真的找到了有TH-42PX80T維修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47409-1-1.html

雖是TH-42PX80U,但 idh大 也是用這些資料修好的
就把裡面的文件下載來研究

先Troubleshooting

開機,螢幕就是沒聲音沒畫面(面板電漿有微亮)
power LED恆亮沒閃
所以就從No Picture/No OSD 下手了

第一步:畫面就是國防布,遙控器按目錄鈕就是沒OSD出現→NO

第二步:關電 ,斷開A5 ??? ....是A51 & A52嗎???
           A51 & A52 斷 , A51 斷 ,  A52 斷 ,  都亮8下ㄟ(比有接上還糟 >< , 也沒變白)→NO
           後來還是把A51 & A52都接上了
           電源燈號閃爍8下(SS board或A board fail)

第三步: Is there 75V (VDA) at pins 1 and 2 of the connector SS12?
            電表量有74.6V →Yes

第四步&第五步: SC 與SS LED都有亮

結論: Replace  The A board  , 所以應該是 A board 有問題吧?

而且
在Service Manual 第15頁流程圖裡 ,判斷得更簡單明瞭
就是A board有問題ㄚ~

目前...我可以確定的是:

1.P Board的電壓 +15Vc、+5Vc、Vda 75V、STBY5V(開機出現) 都有

2.遙控器可開機但關不了機,本體power鍵久按會關機(LED燈滅),但一放開就又開機了

3.A board裏的POWER SUPPLY 電路,SUB9V、SUB5V、SUB3.3V、SUB1.8V、SUB1.2V 均有電壓值
   (A board 4/15頁電路)

查完這些真的身心俱疲了...
好幾天了,就還是不知怎樣才能有方向的查出異常的地方
(平常上班,下班後或是六日才有空搞它 )
PDP真的比LCD還複雜

網拍也沒問不到這片A board (TNPH0745)可更換

不過idh大在他的維修文末有說:"電容短路還是一大主因"
似乎可以朝這方向去動手

還請各路高手指點~謝謝!!

楼主:
哈哈哈~

果然修理電漿電視是一個很難的事情
又繼續查了好多天
拆了IC4510 (HDMI I/F RECEIVER 10bit A/D)一堆旁路電容

L4516~18 之後的電容,直接在板上量,幾乎都顯示短路
就先拆了L4512~13、L4516~18之後的電容
但....各大小電容都拆完了
電容接點兩端仍然是短路的

是IC4510 (ADV74958)壞了吧?

哈哈~
沒A板可換
任務越來越艱鉅 , 還要拆IC

有沒有幫拆IC的高手???

网友A:
L開頭的零件應該是電感

量起來短路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L開頭的零件應該是電感

量起來短路很正常

喔~我忘了說
我先將這五個電感(L4512~3 , L4516~8 )解下來了
再邊解電容邊量
解下的電容都OK

网友A:
如果有熱風槍就可以解下來了

運氣好那顆不用也能看,只是HDMI不能用

運氣不好可能會有怪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熱風槍就可以解下來了

運氣好那顆不用也能看,只是HDMI不能用

有在考慮熱風槍
但.....沒解過IC , 也要買台熱風槍

如果不用也能看的話, 用刀子割斷接腳也許可行
前提是確定這棵IC真的掛了
目前是查出pin 1與2有短路了(所有旁路電容都移除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在考慮熱風槍
但.....沒解過IC , 也要買台熱風槍

若你從未用過熱風槍,建議你先用美工刀去切斷所有IC接腳取出IC
注意:用美工去切是"水平180度"往IC端切,你不要以垂直90度往電路板切,切不好就悲劇了!

若買熱風槍,請先找廢板練習拆IC,拆IC的時候"不需上錫",僅需塗上"助銲劑/膏"
不要一拿到熱風槍,就直接給他吹下去,通常不是拆不起來就是過熱悲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你從未用過熱風槍,建議你先用美工刀去切斷所有IC接腳取出IC
注意:用美工去切是"水平180度"往IC端切,你 ...

謝謝指點...
沒說出這"眉角",我可能真的傻傻刀子90度往電路板方向切了..哈

IC取下之後..再把電感電容銲回送電試試
如果電視有OSD畫面了,也許會去找這塊IC來裝(ADV7495"B",誤看成8)
哇~網拍問,新的ADV7495B含運750
再加上買熱風槍(非專業在維修),呵呵呵

网友C:
小弟當初遇到的問題,總結來說就是外掛視訊盒掛了,連帶牽連供應視訊盒電源的A board。如果樓主症狀類似,或許可以朝此方向研究,拆ic怕擴大災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在考慮熱風槍
但.....沒解過IC , 也要買台熱風槍

維修手冊上p.54上,ic4510周邊的電容都清除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當初遇到的問題,總結來說就是外掛視訊盒掛了,連帶牽連供應視訊盒電源的A board。如果樓主症狀類似, ...

沒錯啊!!視訊盒很多電容都凸了~
不過應該可以確定HDMI部分真的掛了,
因為我在這台的HDMI 有外接一個 "免電源 3進1出 HDMI切換器"
拿來切換 桌電 跟 相機(也是Panasonic的,連接後電視遙控器可直接控制相機,而且比插SD讀取快多了)
切換器它也陣亡了

拆IC...可能是必要的最終手段了
也許真的是IC被打穿接腳與GND短路才沒畫面

開機後,沒故障碼(Power LED恆亮),面板也有微亮,隱約可見右上頻道數字那裏有陰影

還有一個怪問題就是遙控器沒辦法關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維修手冊上p.54上,ic4510周邊的電容都清除了嗎?

一開始量,PIN1就跟GND短路了

我解下了L4518
C4612,C4613
C4580,C4585
C4595,C4598
C4574,C4575
共9個元件

PIN 1 CVDD
相鄰左右兩邊的接腳都是接GND
PIN 2 DGND
PIN 144 CGND

也許也許......真的有可能被雷擊突波從GND打穿的.

同時間壞的DELL E228WFP 螢幕(已修復),推論大概就是雷擊突波從GND經過變壓器把Schottky Barrier diode打穿.

還有,紅外線攝影機的12V 1A的Adapter,
它的橋式整流(4個二極體)壞2個(擊穿短路)
而這2個都接到GND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開始量,PIN1就跟GND短路了

我解下了L4518

好奇,問一下~LZ 是老式公寓嗎? 就是家裡的插座只有2孔無地線!
怎麼雷擊災情這麼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問一下~LZ 是老式公寓嗎? 就是家裡的插座只有2孔無地線!
怎麼雷擊災情這麼慘?  ...

我也不知道阿~
當天轟的一聲(超大聲的,應該是打在附近)
睡夢中驚醒

快40年的老透天(一整排相連的那種)
不只我們家,附近很多戶的電視都壞了
也許第四台線路是罪魁禍首,好像也換了好多戶的機上盒

家裡的電器已20年以上沒慘遭雷擊的情形發生了

甲午年..歹年冬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