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平板] HTC Micro USB頭 要充不充電!

楼主(2014-08-19):
用了2支HTC 手機.用久後..都會發現..明明有插著
但又充電燈.不亮~每次都在那.搖掉某角度時..充電燈才亮起來~~
懷疑是MICRO USB這個頭接觸不良!~
micro 接腳圖
所以..去買了新的MICRO USB頭來換
新頭與舊頭 差別..是卡的地方..變的圓滑多..卡不太住.
原廠頭 封膠的真細..光除膠就一點點時間~
正面~
除完膠,並查完原廠頭的接法...原來光->負極(黑)+屏蔽線+外殼這3種都接在一起
跟一般的不太一樣..
原廠的線..算用的還不錯..
新頭 正反面接好線...
上線接上原廠變壓器..試試..有出現AC充電..燈也亮了~測試OK!
封上熱溶膠.加以固定..

打完收工~~
心得~Micro USB頭..用久還滿容易..接觸不良..不知.是卡的地方設定不良的關係嘛?

网友A:
因為很快就要換機了,所以不用設計太好!!
不用設計太好,這樣才容易有換機的"念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很快就要換機了,所以不用設計太好!!
不用設計太好,這樣才容易有換機的"念頭"!!

厄..但我沒有一次撐到換機時..
主要是~原廠線材用料不差..所以加減 ^^"

网友B:
最主要是固定鉤常常  倒縮
因為micro頭沒辦法裝彈簧   一旦一有折到頭 鉤子就跑位抓不住了
其實塑料改用電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主要是固定鉤常常  倒縮
因為micro頭沒辦法裝彈簧   一旦一有折到頭 鉤子就跑位抓不住了
其實塑料改用電 ...

你是說鉤子用電木喔..久了電木不是會磨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說鉤子用電木喔..久了電木不是會磨損?..

插頭後面塑料  承載焊點與裡面的Pin針

但是我之後才想到                  沒人做電木的阿n_15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頭後面塑料  承載焊點與裡面的Pin針

喔~~那部份用電木.成本比塑料貴..
塑料只要射出就可以..量快又低成本
比較划算

网友:
通常USB插座磨損接觸不良案例較多。

网友:
一般建議線直接換新的

网友C:
其實只要焊電源部分出來既可
d+/d-直接短路

如果要跟電腦傳輸資料,只要下載app
用wi-fi共享既可

線材部分算消耗品吧,品質好的傳輸線
副廠的也不會很貴

雖然小弟的充電線,一條就可以撐一年半
才磨損無法充電,而且不是原廠線
是一條20元的麵皮充電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只要焊電源部分出來既可
d+/d-直接短路

其實大家都說的有道理..
可能.,是我太會使用了..XD
所以..到最後..會收集滿多接觸不良的線~
以我這樣來說.還是換換頭就好了

原廠的線 D+/D- 在Mirco 頭~沒看到短接~
該不會是在USB頭那端吧~(改天在拆那邊來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實大家都說的有道理..
可能.,是我太會使用了..XD
所以..到最後..會收集滿多接觸不良的線~

原廠的線可以用於傳輸,所已d+/d-是做在旅充頭上
而自製的線材只用於充電,所以不必要將訊號線也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廠的線可以用於傳輸,所已d+/d-是做在旅充頭上
而自製的線材只用於充電,所以不必要將訊號線也接上 ...

喔...原來是旅充頭上~~
但我這條是保留原廠線材...只是換掉MIRCO USB頭..
我是看著原廠頭做法..才會把訊號線接上..
那原廠這樣子做..有什麼效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喔...原來是旅充頭上~~
但我這條是保留原廠線材...只是換掉MIRCO USB頭..
我是看著原廠頭做法..才會把訊 ...

智慧型手機都是靠著d+/d-來判斷
目前接的是哪種設備
而來選擇最大充電電流

一般安卓系統,d+/d-短接視為充電設備
而蘋果系統不一樣,是依d+/d-不同的電壓
選擇不同的充電電流

网友:
拿來測HD的~~USB那個是想12V轉5V,不過效能好像.......

平常是不拿來充電的

楼主:
winrar070: 原來如此 D+/D-來判斷..設備...看似簡單.不仔細看..就會一般~

tonyufo:你比我還利害..用到7805這樣子來做..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