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路板上有水跡,不通電了

楼主(2014-08-20):
各位大大們  早安,小弟有個問題要請教各位大大們,如圖所示,
這塊電路板是要提供電源給原件使用,但不知為何這裡有水跡,
造成電路板無法作動提供電源,請問二個問題:
一、是否用接點噴霧劑洗電路板就可以了 ?
二、圖四中的銀色零件,是否就是保險絲,這板子超貴的,因該
有設計保險絲才對,且我用 B B 檔量測二端或二支細腳,皆不導通。
要請各位大大們幫小弟查看,謝謝大大們的幫忙。

网友A:
圖4那顆應該是晶振吧,還有看圖4,晶振右上方有一顆貼片電容好像撞件壞了。
還是有請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4那顆應該是晶振吧,還有看圖4,晶振右上方有一顆貼片電容好像撞件壞了。
還是有請高手解答 ...

大大的眼力真好,我還沒有看到呢~再仔細一看,真的看不到零件了,但也不知是啥零件呢~

网友:
板子氧化部分先洗乾淨吧!!!
WD-40不錯用~除銹+防鏽

美容雷射系統用機板?
HOYA ConBio雷射美容事業,HOYA ConBio為日商HOYA Corp子公司。

楼主:
大大這麼神,這樣也查的出來,讓小弟佩服呀!不知你是否可查修呢!

网友:
看其他位置的零件位置印刷圖,上下2條白線是電容,我猜是電容,最好的方式是找一樣的電路版回來比對。

网友:
板子氧化部分
建議你用
中性清潔劑來清洗
最後再烘乾
可避免二次傷害基板

网友:
清除水漬   補焊

這是控制板  不會有保險絲的
那個銀色圓筒是振盪器        相當於人的手表  看時間做事   數位電路就是如此

网友:
1.先將電路板洗乾淨.
接點噴霧劑--->這東西不能拿來洗電路板.

除非你是用"益多潤"速乾性電子接點清潔劑(ECSP),這個除了當接點復活劑外也可拿來清洗電路板,只不過他因為是速乾,所以你要噴很多才能洗乾淨~因此很傷本.

可改用專門清洗氧化物的"益多潤"ULS

2.依你圖中氧化的程度,清洗乾淨後~非常有可能銅箔外露&斷線,這時就要先查線路

3.估計先查D1,D13,Q21

网友:
這種狀況
WD40噴一噴,牙刷..刷乾淨
在一次水洗刷乾淨
烘乾再說吧....
有時這樣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圖4那顆應該是晶振吧,還有看圖4,晶振右上方有一顆貼片電容好像撞件壞了。
還是有請高手解答 ...

大大觀察真是細微阿= =.... 這樣都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