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 電源20P接頭 要怎拆除

楼主(2014-08-20):
請問一下 電源20P接頭 要怎拆除 才不會破壞白色頭

想把線頭拆掉  改長一點線

网友A:
小隻一字起子,如果是線就重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隻一字起子,如果是線就重壓

謝謝告知

剛有是過用 小一字 跟迴紋針 去壓  但線抽不起來

如果依照片來看 一字起子 因該插在  上 下 左 右 哪個方向

网友B:
買條延長線會不會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條延長線會不會比較快?

我有延長線  想說為了美觀

想改POWER 板子 順便改24P 跟SATA線上去

网友:
你仔細看下凸出來的地方有些是只有一邊有些是有三邊

网友C:
我曾經有拆過..用小一字起...超難拆的

拆下後...銅頭又沒壓線鉗

最後..一條一條剪斷..加接電線..線頭錫焊...再加熱縮膜

用了三年...仍在服役中

延長線組...也用過...沒多久....燒焦了...一股焦味...還好人再家

网友:
美不美觀沒差吧!
重點是可以用,講實在的放在電腦裡面不會去看到

如果是客戶的可能就有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8305921654

原來有這種東西  謝謝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曾經有拆過..用小一字起...超難拆的

拆下後...銅頭又沒壓線鉗

看到延長線組 燒焦圖   所以才想說  自己改線

网友E:
小迴紋針前端要敲平,  作法在論壇內有要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迴紋針前端要敲平,  作法在論壇內有要找一下.........

謝謝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