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EBD-A10H/20H 簡易型電子負載的實驗

楼主(2014-08-20):
這台EBD-A10H是我從大陸帶回來的,所謂多功能電子負載是指它可做電池容量測試、電源測試、電腦聯線等等,台灣露天也有人在賣,但是價錢貴多了,這幾天剛好有空,就拿它來玩一玩。

這台是使用四個輸入端子,其中兩個較粗的是感測電流,較細的是感測電壓,為了方便測試阿達不達,所以就做了一個DC座比較方便。

今天的主角是這個CH-1204,它號稱12V 4A 48W。

這台電子負載的電腦連線程式我是裝英文版,這個就先裝驅動程式,接著再裝應用程式就就好了,插上專用的USB線後就可以使用了。

我是先做Auto Test,大家可以從上圖得知,這個變壓器它號稱是4A,就算不考慮它的壓降,它只能到3A左右,這就是俗稱的不足瓦。
有些變壓器雖然在接近滿電流輸出時也有壓降的情形,但是電流輸出還是會到標示安培數,我有試到這種變壓器再貼上來跟大家聊。

這種等級的變壓器也不用試短路了,既然還能到3A,那測一段3A的輸出好了,實際上它只能輸出31.5W。

在上圖可以看出,這個CH-1204變壓器在輸出3A的情況下,電壓變動的情形,其它較清楚的數據就要上儀器桌了,我最近在整理我目前的儀器,不久應該會上桌。
這台EBD-A10H其實不用電腦連線就可以測試了,不過光是操作就要按到手軟,還是用電腦比較清楚且簡單。

网友A:
所以號稱4A Adaptor的只有3.15A?
只能用3.15A,卻要付4A的錢,%=4A-(3.15A/4A)=21%,真的騙很大 ...

>不過光是操作就要按到手軟

這個細節您好像沒有說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號稱4A Adaptor的只有3.15A?
只能用3.15A,卻要付4A的錢,%=4A-(3.15A/4A)=21%,真的騙很大 ...

版大!你真的要我手軟才高興嗎?

网友:
還是讓老大保留一些力氣去按奈學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大!你真的要我手軟才高興嗎?

打字有益脾肝心肺腎,但是不要只用一指神功,否則對那一指就太補了.

网友:
開關電源都習慣把標記出來的峰值電流除2來使用,這樣好像比較好

网友:
做假是中國人的普世價值~~~

楼主:
變壓器廠商會不會說這是"過載保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變壓器廠商會不會說這是"過載保護".......

這顆變壓器怪怪的, 從數據來看它連3A輸出都不到, 拉負載3A時輸出電壓都已掉到10.5V左右,
遠低於10%範圍, 若以輸出的5%為基準才2.4A左右, 重點是才測不到5分鐘...

印象中騏x的產品沒有這麼誇張, 若銘版標示4A其過電流點一定大於4A, 常遇到的是效率不好, 用久一點後會太熱觸發保護.
或許這也是山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變壓器怪怪的, 從數據來看它連3A輸出都不到, 拉負載3A時輸出電壓都已掉到10.5V左右,
遠低於10%範圍,  ...

我年輕的時代儀器沒那麼進步,我在測電源供應器的第一步就是短路個一天試試,通常沒經驗的RD最先燒橋式整流,接下來才是滿載測試,沒經驗的RD電路板佈線最常出問題。

這一個亞元的變壓器表現就很正常︰
http://bbs.pigoo.com/thread-52438-1-1.html

网友:
OPP保護會比較趨向這樣
一超過就會電壓突降,如果一直維持該電流,電源就會像"打嗝"(hiccup)一樣一下有輸出一下沒有

這款是apple原廠小豆腐5V 1A,只要給他超過1.1A就會跳掉,OCP/OPP保護算卡很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