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禾聯HW-719F窗型冷氣冷凝管會結冰 (已完修)

楼主(2014-08-20):
朋友的一台禾聯HW-719F窗型冷氣,風扇不轉動,拆開機板箱發現一顆黑色的6UF450V應該是運轉電容吧!爆開變形,換過一顆同型號的電容後風扇會轉動了
開機運轉10分鐘後,出現毛細管會結冰

冷凝器會結霜、出風口測得溫度是20.2度,感到不很冷,請教理想應該是幾度?
冷凝管只有部份會結霜,其它部份卻呈常溫狀態。
請教各位高手這到底是啥原因,朋友說前陣子有叫修,修理師父有重灌冷媒。會是冷媒過量嗎?

网友:
冷媒系統有問題
冷氣是多少卡?
系統低壓壓力?
運轉電流?
運轉電壓?
要有數據才有答案

网友:
毛細管出來結冰應該是冷媒不夠
可能要抓漏一下.不然補了還是會慢慢漏光

网友:
看樣子是漏冷媒,用勾表勾看看(運轉電流: 14.3 Amp)

网友:
應該漏冷媒,前位修理可能漏地方沒補好或其他地方還在漏

楼主:
已完修,感謝各位高手的幫忙,正如各位高手指導的一樣,冷媒系統有問題,借了冷媒測漏儀,終於找到漏點,修補銲接後重灌冷媒終於正常了,謝謝各位高手指導,沒想到我這個土師仔也會修冷氣。

网友:
遇過結冰冷氣  奇文!!
發生在我以前待的藥廠  ........冷氣風扇反接
吹了七八年的結冰扇..........還是外行的我覺得奇怪冷凝器會結冰
不過修好後害工人常感冒 也不是件好事

网友:
冷氣結冰!瞧瞧什麼這才叫結冰

网友:
十多年前,我們教會天氣轉熱開冷氣,結果不會冷尤其前排更完全沒感覺,
一些熱心的會友說冷氣壞了,要找人來修,我看了一看,箱型冷氣冷卻排積
滿了冰,出風口風很小,因為是15噸的,使用三相電源,我判斷應該是相位
改變,提出改配線,但是有人認為整個都沒動過,一定是故障,說也說不通,
我乾脆自己從車上拿一把起子,把電源修改,馬上出風量超大,冷排的冰也化
了,原因應該是電力公司更換變壓器,導致相位變更,沒想到一過十多年都很
正常,一年多前又來一次,牧師說前幾天有看到電力公司人員在爬電桿,我想
同樣事情又發生,果然一交換電源線又恢復了。
結論:別太相信電力公司更換變壓器不會有問題。
當然也建立了小弟我的電氣形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