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SQ4242電源板~自動關機再開機

楼主(2014-08-20):
重網路查~有人說這一片電源板這設計不良!
有過熱~也有說電流變大
如果隔天使用,大約可以看1小時!!
如果自動關機後~他會約5分鐘後自動開機,有大約看10分有自動關機。
所以造成重複自己開關機

確認自動關機時~5vbs不見...0v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sq4242
加風扇

不知道是哪裡的問題?
請各位大大指點?

网友A:
ㄟ~~~檢查保險絲、橋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ㄟ~~~檢查保險絲、橋整...

保險絲??這不會燒斷??
橋式整流?這.....等當關機後我在量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保險絲??這不會燒斷??
橋式整流?這.....等當關機後我在量看看

保險絲燒斷你哪來的待機電源?

保險絲燒了可能橋整也壞了....

网友B:
電源板為 FSP250-3PS04
1. 拔除16P接口,插電測量大電容Cvin要有160VDC,5VSB ?V
2. PSON/5VSB 短接啟動,大電容Cvin要有390VDC,二次測5V/16V/24V?

网友:
a471和popcron 熱心地提供了個人維修經驗,或許樓主可以作為檢測的參考方向。

若確定是電源板的問題,可以以三太子的方法作單測,再逐一縮障範圍,

相信可以很快解決。

网友:
自動關機 有待機燈5vbs,主電源保護電路啟動
自動關機 無待機燈5vbs,只是副電源未工作
檢查副電源 U601
1腳 穩壓 R601 R602 R603 R604 PC600
2腳 VCC T600 7-8腳連接 D601 R608 R609 C601 R605
4腳 MOSFFET漏極電壓
T-600後二次整流濾波電路

网友:
應該是它

网友:
STBY  IC掛掉啊!~~

网友C:
如確認自動關機時~5vbs不見...0v 就換stby ic  我是自動關機把tny277pn 換成tny280pn就搞定(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險絲燒斷你哪來的待機電源?

保險絲燒了可能橋整也壞了....

抱歉~~誤解!兩個元件沒壞
那保險司沒斷~此機會自動關機不久後又自動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板為 FSP250-3PS04
1. 拔除16P接口,插電測量大電容Cvin要有160VDC,5VSB ?V
2. PSON/5VSB 短接啟動, ...

感謝!!
1..在正常下有158V 5VBS
2..啟動後,也有那些電壓,只是熱了後自己關機後5VBS不見~~其他也不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確認自動關機時~5vbs不見...0v 就換stby ic  我是自動關機把tny277pn 換成tny280pn就搞定(提供參考) ...

確定~~但不久後會自己再開機!!
就是一段時間自己關~後自己開~重複以上動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
1..在正常下有158V 5VBS
2..啟動後,也有那些電壓,只是熱了後自己關機後5VBS不見~~其他也不見 ...

主板啟動與人工啟動的意義不同~

网友:
會不會是接觸不良 要不要焊焊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啟動與人工啟動的意義不同~

謝謝!了解意思
PI跟AD差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確認自動關機時~5vbs不見...0v 就換stby ic  我是自動關機把tny277pn 換成tny280pn就搞定(提供參考) ...

網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