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NATIONAL NE-C30A 微波爐連炸15A保險絲

楼主(2014-08-20):
這台出生於千禧年,電功1400W

故障後四處求診,來到三太子的地盤

鮮榨一根15A保險絲,當作見面禮

依配線圖檢查短路開關,很正常呀!

三太子有偷吃步,解除變壓器初級上的電源

無高壓下,運作電功約20W,風扇、轉盤、箱燈
運作中,怎麼開關門,都很正常,排除"短路開關"錯誤行程的因素

指針電表測量高壓二極體:單向160K歐,正常說~
兇手剩下:高壓變壓器、諧振電容、磁控管其中之一
放電後,拖出風扇下面的諧振電容,ㄟ害!無容值

這隻諧振電容為0.95UF/2100 VAC

塞一顆1UF頂著

呵呵! 電功1528W~

网友A:
1528W  很接近15A保險的融斷值喔 要注意喔
諧振被改變了  工作電流也變了

网友:
三太子會說~~在下我修好了還幫你加強火力....香油不可隨意唷

网友:
人家主機板在玩超頻,三太子是玩大的微波功率增強術!

网友:
三太子有金鐘罩.鐵布杉護體.無咧驚啦!

网友:
從此風聲傳出去~~~那間老闆只要妹夠正...維波爐火力會升級...液晶電視尺寸會長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28W  很接近15A保險的融斷值喔 要注意喔
諧振被改變了  工作電流也變了

版主大:
請問原規格工作電流大約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大:
請問原規格工作電流大約多少?

以110VAC的環境來算的話
在1樓 第1行就寫說 1400瓦特

要從電壓與瓦特要算出耗電流的計算式:   瓦特除以電壓等於電流   W/V=A (P/V=A)
1400/110=12.7272....        四捨五入       13A

維修後耗功率為1528W
1528/110=13.890909......       四捨五入     14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110VAC的環境來算的話
在1樓 第1行就寫說 1400瓦特

謝謝版主指導,不知道這電容增加0.5UF/0.95UF 就增加不少電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謝謝版主指導,不知道這電容增加0.5UF/0.95UF 就增加不少電流,

當初電容是用0.95uf 3% (最大0.97)現在用1uf
差了0.5uf =差了 6%

网友:
不過不用太在意這些數字
因為這產品的壽命本身就沒有長到我們所能觀察到的變化

在1uF出槌之前    會有東西更早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