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東元變頻冷氣電路板更換報價 6000元
火..

楼主(2014-08-21):
各位先進大家好:

   我的東元變頻冷氣最近幾天罷工, 室內機 MS725 開機時候 室內機動作正常,可以切換為除濕或是暖氣模式,室內機LED有變顏色,室外機風扇轉了一分鐘吧!! 壓縮機卻都不動作!

原廠工程師前來檢修,回去之後報價說 室外機主機板需要更換,報價6000元!! 我發現主機板有兩片居然要通通換掉! 我問他可不可以單換一片他說"不行"!! 還有室外機底殼生鏽 更換底殼8000元,不知道這合不合理?
請大家提供維修相關資訊,感恩!!

室內機機型

室外機風扇馬達看樣子是一般的AC馬達不變頻

這是溫度感應器吧!! 會不會是他出問題造成故障

室外機主機板一(猜想應該式電源跟重電控制)

室外機主機板二(猜想變頻電路驅動)

另外8000元的報修問題

底板爛了不知道需不需要更換?

2006年機子 MS725BVY9

這 變壓器 0057W不知道是不是電流感知器(CT)

网友A:
繼電器處裡看看,底殼除鏽後舖上FR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繼電器處裡看看,底殼除鏽後舖上FRP

正一大:
   感謝!! 請問繼電器如何處理? 用敲的嗎?

底殼除鏽後舖上FRP! FRP 有可以噴或是塗的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一大:
   感謝!! 請問繼電器如何處理? 用敲的嗎?

antlu大: 繼電器檢查看有沒有故障如 故障就換新
               FRP舖上玻璃纖維再塗上玻璃纖維用的樹脂,化工行或冷凍材料行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tlu大: 繼電器檢查看有沒有故障如 故障就換新
               FRP舖上玻璃纖維再塗上玻璃纖維用的樹脂, ...

正一大:
   我先把電源拔掉等一段時間在檢查 繼電器 我看了電路板好像有一個大黑色 繼電器 和 三個小繼電器,繼電器有問題是不是就是接點不動作?

  一開始提到的風扇轉動,他的現象應該是"主電源插頭" --"拔掉再插上"才會轉,因為我插頭插上一個晚上(沒拔下來) 用遙控器啟動冷氣,這時候室外機風扇並沒有任何轉動的動作!!

   感謝!!

网友B:
第三張是室外溫度感應器

网友:
愛修大:

先賺6000元再賺8000元,玻璃纖維也有圖

网友C:
阿乾師傅:

室外機風扇轉了一分鐘吧!! 壓縮機卻都不動作!
會不會是室內機的溫度感應器故障了??(認為溫度已達標準...而導致壓縮機停機??)

還有室外機底殼生鏽 更換底殼8000元...
從圖片看來...您的室外機機殼還算漂亮....不需要換啦....
我是認為用鋼刷除銹...再補油漆(紅丹漆或調和漆)...或是用耐熱透明漆(優力盪)補一補就可以了!!!....
要用FRP....我是想到幾個缺點...
1.機殼內不好施工...
2.會生鏽的地方...大都是積水的地方...用FRP補底殼...積水反而無法排除....
   若是我的做法...反而會挖洞...讓他排水....
原廠工程師會開價6k+8k.....那是因為您住在別墅豪宅(卡有肉)......
14k....再加一些$$$...都可以買一台新品了!!!(看準了您不會修....要您買新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乾師傅:

室外機風扇轉了一分鐘吧!! 壓縮機卻都不動作!

ARTHUR大:
    作苦工省吃儉用常跑回收廠難道不能住好一點的房子嗎? 這維修人員也太"苛"了吧!!
    室內機控制是正常但是溫度就不知道了!! 我沒拆過室內機ㄟ!! 會不會越拆越大...

  剛剛把室外機打開發現室內機和室外機不知道用何種語言在溝通? 只有三條電線由室內機工出去給室外機... 老鼠抓龜 無從著手!! 頭殼抱著"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tlu大: 繼電器檢查看有沒有故障如 故障就換新
               FRP舖上玻璃纖維再塗上玻璃纖維用的樹脂, ...

正一大:
  剛剛把繼電器兩個接點量了一下,沒有通電好像是30幾歐姆!! 不知道這樣算不算正常!! (敲過也是一樣)!! 可能要動"烙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一大:
  剛剛把繼電器兩個接點量了一下,沒有通電好像是30幾歐姆!! 不知道這樣算不算正常!! (敲過也是一 ...

如果通電,開冷氣, 測量繼電器兩點沒有電壓那是機板問題再找原因, 如有電壓 ,接點不通是繼電器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ARTHUR大:
    作苦工省吃儉用常跑回收廠難道不能住好一點的房子嗎? 這維修人員也太"苛"了吧!!
    室內 ...

阿乾師傅:

業務人員都是先看外表的啦!!!.....
有次到台北看車展...穿著光鮮體面....去看"法拉利"的展場...
大部分的人都要不到"目錄"...我把"名片"遞出去.....您猜結果如何???...
連續5年....每年都寄當年最新目錄給我........

三條電線由室內機工出去給室外機.....
如果沒記錯的話....那個只是送電給室外機的風扇和壓縮機的啟動電源線而已....

給您個建議...室外機處理好以後...不仿考慮加個晴雨蓋....遮陽又擋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通電,開冷氣, 測量繼電器兩點沒有電壓那是機板問題再找原因, 如有電壓 ,接點不通是繼電器問題, ...

正一大:
   我把繼電器拆下來了!!加上12V電源會動作!!
   裝回去!!通電發生短暫的冷氣動作,但是沒多久壓縮機又不動作了!!
  今天下午查了一下!! 有一個接頭三組熱敏電阻線(照片三 電桿線圈下方黑色3對)感測線一組到散熱鰭片(照片二)電阻值 7.5K歐姆 兩組到理面 分別是 43.3K歐姆 7.63K歐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張是室外溫度感應器

雄爸:
   等告一段落之後再找你要一點這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乾師傅:

業務人員都是先看外表的啦!!!.....

ARTHUR大:
   室外機風扇轉了一分鐘吧!! 壓縮機卻都不動作!
會不會是室內機的溫度感應器故障了??(認為溫度已達標準...而導致壓縮機停機??)
現象:把風速設在"自動模式" 冷氣溫度設在 16度 & 31度 16度時候風速很大,31度時 風速很小!! 這樣的現象是 "室內機問題"?

三條電線由室內機工出去給室外機.....
如果沒記錯的話....那個只是送電給室外機的風扇和壓縮機的啟動電源線而已....
我的疑問是: 室外機怎麼知道室內機的溫度? 風速?冷暖? 頻率?

网友D:
好野人吹冷氣,三太子只有電風吹

冷氣埋控板三太子沒修過經驗
哩冷氣故障後曾經成功啟動又跳機,以修理其它埋控板的經驗~多是DC不穩定造成
先查DC電源: VCC、VDD ,您這雙面板電解電容不容易全數更換
不如先更換U2旁邊那兩顆小電解
如果無效,用雙電表監看埋控IC 5VDC及繼電器上游12VDC
試過後,才能排除DC肇因~
助您順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ARTHUR大:
   室外機風扇轉了一分鐘吧!! 壓縮機卻都不動作!
會不會是室內機的溫度感應器故障了??(認為溫 ...

阿乾師傅:

很有可能如爆米花所說的.......大多是DC不穩定造成

我找了些資料給您參考看看....

https://www.facebook.com/almightiness888/posts/162236453954810

http://kurtz120.pixnet.net/blog/ ... %E5%88%86%E6%9E%90-

http://www.coldloc.com/userfiles ... %99%A4%E8%A1%A8.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野人吹冷氣,三太子只有電風吹

POPCORN大:
   感謝提醒與指導!!

网友E:
先搜尋網路的相關資訊,或參考教學視訊.
http://www.soku.com/search_video ... _%E7%A9%BA%E8%AA%BF

网友F:
看來像是壓縮機啟動電容NG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來像是壓縮機啟動電容NG

LUCAS_LAI大:
   變頻式壓縮機有啟動電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搜尋網路的相關資訊,或參考教學視訊.
http://www.soku.com/search_video/q_%E7%A9%BA%E8%B0%83%E7%BB%B4% ...

CIKO大:
   感謝提供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CIKO大:
   感謝提供資料!!

antlu大:參考看看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5%86%B7%E6%B0%A3

网友G:
antlu大,
這是在下現在家裡使用中的1994年三月製造的日立分離式變頻冷氣的室外機上所附的電路圖.給您參考.
從電路圖看來,室外機之壓縮機由一個POWER模組驅動,沒有啟動電容.
此機是一位日本人從日本搬家時帶到台灣,因緣際會在下收到了.正港全機日本製.電壓是100V AV.在下之前把室外機所有的電解電容換過一遍.現在還是頭好壯壯.室外機超安靜....

网友:
這我有維修類似(大同牌子)的看起來大同小異,(好賺的都是電源問題), 左邊是電源跟微電腦控制 ,右手邊是下面是驅動模組加上面版子是模組要用的電源,通常電源處理完電容換一換就ok了,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antlu大,
這是在下現在家裡使用中的1994年三月製造的日立分離式變頻冷氣的室外機上所附的電路圖.給您參考.

IKURA大:
  感謝!! 現在一方面找線路圖,一方面等待大家的救援!! 電容器更換有這麼一說!! 因為我最怕電了!!所以都是 OFFLINE 檢修!! 線路圖可否傳給我未壓縮的檔案(antjeffms23@yahoo.com.tw) 好作判斷!!

网友H:
引用 楼主:
ARTHUR大:
   室外機風扇轉了一分鐘吧!! 壓縮機卻都不動作!
會不會是室內機的溫度感應器故障了??(認為溫 ...

有一種技術叫做「電源載波」就是這樣,利用電源傳輸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一種技術叫做「電源載波」就是這樣,利用電源傳輸

阿資大:
  剛剛在 WISH大的文章中已經知道有這一種方式,透過光偶合方式以及一條 S線把信號傳送過去,只是為何室內機傳送使用 S線和 N線而室外機使用 S線和L線,這就不太清楚了!!
  目前網友建議的有 電源部分的電容器更換,光偶合檢查是否故障,室內機溫度感應器是否正常... 已經檢查過了 繼電器正常,線路圖研究..

网友I:
一般室外機風扇有轉動.代表有信號至外機
有可能壓縮機功率壞(後級)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般室外機風扇有轉動.代表有信號至外機
有可能壓縮機功率壞(後級)
參考看看 ...

鄧老大:
   那就"戴誌大條"!!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般室外機風扇有轉動.代表有信號至外機
有可能壓縮機功率壞(後級)
參考看看 ...

報告鄧老大:
  剛開機時候 壓縮機有啟動(壓縮機模組供電電壓250V 控制電壓 14.7V 和 5.0V),風扇正常轉動,但是沒有多久(這次幾分鐘)風扇停止(壓縮機模組供電電壓293V 控制電壓 14.7V 和 5.0V),過一陣子壓縮機仍然不動但是風扇轉動(壓縮機模組供電電壓293V 控制電壓 14.7V 和 5.0V).

又過了一陣子 壓縮機電壓由 293v往下掉掉到 100v以下之後就全部電源都沒了(壓縮機模組供電電壓20V 控制電壓 0V 和 0V),這時候樑測室內機送到室外機的電壓居然完全都沒了!!

又過了一陣子電又來了(室內機供電過來了) 但是壓縮機還是沒動作(壓縮機模組供電電壓293V 控制電壓 14.7V 和 5.0V).懷疑這是系統的保護動作..

我改除濕模式很久,這種 室內機切斷電源的現象(壓縮機模組供電電壓20V 控制電壓 0V 和0V)沒有發生!! 當然這段測試時間 室內機都一持吹著強風!!

不知道您有何看法!!

不知道大家對這樣的現象有何看法!!

楼主:
整組更換 6000元 財去人享樂 保固半年!!

网友I:
我個人認為有可能壓縮機檢知器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個人認為有可能壓縮機檢知器故障

鄧老大:
   壓縮機檢知器是何方神聖? 這次他只換整組控制器,SENSOR 都沒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鄧老大:
   壓縮機檢知器是何方神聖? 這次他只換整組控制器,SENSOR 都沒換!! ...

壓縮機檢知器.是檢知壓縮機溫度
溫度異常會保護壓縮機.減速後停止
所以除非生產壓縮機時有瑕疵.不然不容易壞

网友H:
引用 楼主:
鄧老大:
   壓縮機檢知器是何方神聖? 這次他只換整組控制器,SENSOR 都沒換!! ...

唉!說實在,每個廠牌大金、國際、日立凡是變頻冷氣不冷只要是不冷,遙控器按內機有沒有嗶一聲故障碼、重新斷電再送電,只要室外機還不轉,大多數都是室外機變頻板故障,只是大廠都有RECYCLE也就是整新板較便宜、記憶中日立和國際都是2千多元、不過就屬日立連工帶料收費3300~3500最便宜,我遇到許多台變頻機子,除了國際找同學借全新板外,其它都請公司維修,品牌選擇差很大,尤其是零件價格的訂定,差別很多錢

网友J:
還是panasonic有遠景 他開發了變頻治具 讓經銷商能有服務能力判斷那個區塊故障
舊板的變頻制具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還是panasonic有遠景 他開發了變頻制具 讓經銷商能有服務能力判斷那個區塊故障 ...

mfdcf 大;
   感謝提供寶貴的資訊!! 東元的室外機有三個溫度感測器,壓縮機的是50K 散熱器和氣溫的都是7.5K(室溫)!! 室內機我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唉!說實在,每個廠牌大金、國際、日立凡是變頻冷氣不冷只要是不冷,遙控器按內機有沒有嗶一聲故障碼、重 ...

阿資大:
   這次整組室外機板子 6000元 包含三組溫度檢知器!! 保固6個月!!
   可能是 變頻馬達驅動部分出了問題吧!! 造成馬達過熱? 還是其他問題? 只知道他只是更換電路板以及附加在底部的大電容!! 找時間再來慢慢檢視!!

   連工帶料 6000元 和 3500元 價差 2500元,希望這組以後還有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