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Q20W5A 開機後LOGO正常顯示.接信號後白屏

楼主(2014-08-21):
型號
剛開機後顯示LOGO&訊號沒連接皆正常1
剛開機後顯示LOGO&訊號沒連接皆正常2
但接訊號卻顯示白屏
AD外觀無明顯的異常.電容換過沒用.對面板電壓為4.9V
電源板.量到5V&12V皆正常

小弟目前判斷是AD的問題.但不知從何著手.電容都換過了也不行
在此向各位大大求救有誰有這台的維修經驗嗎

网友A:
d-sub輸入那有二極體壞掉~~良看看哪一個短路??
至於哪個~跟我之前修的不同~~
所以你只能找原圖或是量測那個是保護二極體
因為外部訊號太高它會擋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ub輸入那有二極體壞掉~~良看看哪一個短路??
至於哪個~跟我之前修的不同~~
所以你只能找原圖或是量測那個 ...

感謝你等會試試看.看維修如何在回應你

我剛剛量過二極體都正常,旁邊的小電晶體也正常,請問您還有其他判斷嗎

楼主:
唉~搞了快一個月了.還是不行啊.有哪位大大能幫小弟指點迷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