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k246不開機

楼主(2014-08-21):
拆開後發現穩壓ic後面焦黑
請問右上角這個
輸入是5v~1084是幾v輸出?? 3.3 1.8v??
目前輸出跟接地短路

网友A:
可以翹一腳起來先量量看,
如果是單純1084短路就簡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翹一腳起來先量量看,
如果是單純1084短路就簡單了

我希望是那樣!!
不知道大大只到它是幾v輸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希望是那樣!!
不知道大大只到它是幾v輸出?

看輸出到哪大概可以判斷,
是到上面那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輸出到哪大概可以判斷,
是到上面那顆嗎?

有查到?3.3v
但像大大說的後面有短路!
功力不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查到?3.3v
但像大大說的後面有短路!
功力不足

查短路不難,
你已經確定不是1084本身短路就可以先跳過了,
說不定他根本沒壞,
量量看電容二極體之類的,
看不出來就慢慢拆,
反正拆到解除就知道哪顆壞了,
快的方法就是用燒的(我是從來都不敢用啦),
論壇裡也有教學,
有耐心就能搞定祝你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短路不難,
你已經確定不是1084本身短路就可以先跳過了,
說不定他根本沒壞,

用燒??
不知道怎樣燒?
教一下吧!死馬當一看看~
帕查到最後IC隔屁...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燒??
不知道怎樣燒?
教一下吧!死馬當一看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7%9F%AD%E8%B7%AF

參考一下,1084先拆掉,輸出灌低電壓高電流去燒燒看,
請謹慎使用,這方法是比較快,
我是都用拆修的比較保險啦

實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559&highlight=%E7%9F%AD%E8%B7%AF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047&highlight=%E7%9F%AD%E8%B7%AF

參考一下,10 ...

謝謝~~小弟少一台電源供應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小弟少一台電源供應器

1.無電源供應器,那也只好,土法煉鋼~~ 慢慢的把一顆一顆SMD元件~~拆下測量
  再不然就買一片AD板更換!

2.最後一張圖,你左上角那顆晶體,是你再另外上錫的嗎? 感覺好像兩支腳銲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