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先進能幫忙找尋這顆SMD的正確編號?

楼主(2014-08-21):
想請問哪位先進能幫忙找尋圖中紅色框框內SMD正確編號??

网友:
參考看看
ZC5800E 或 bcw65

楼主:
你好,
   這兩個都不是喔!這些我先前都找過了....正確的型式應該是SOT-89...不是SOT-23!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這兩個都不是喔!這些我先前都找過了....正確的型式應該是SOT-89...不是SOT-23! ...

請問你有量過電壓嗎?
這是在什麼板子用的

楼主:
沒有實際量過電壓!!不過它的下面有一顆VOLTAGE REGULATOR!我在猜這顆應該也是一樣@@
但是就是找不到編號??

网友:
這看起來像 N-CH MOSFET

网友:
能不能給周邊零件照片比較好找

楼主:
這個是周邊線路圖片,下面那顆是HA178L06UA(6Vdc) Voltage Regulators

网友A:
AN77LXXM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SONIC/AN77L06M.html

E7 -->AN77L07M    7V
E9 -->AN77L09M    9V

------------------------------
HA178L06UA  8D  應該在左邊

http://www.google.com/imgres?img ... start=0&ndsp=36

楼主:
非常感謝duncan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A:
AN77LXXM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13501/PANASONIC/AN77L06M.html

很想請教大大你都如何尋SMD零件,因為每次都看到你都很容易找到SMD晶體的 腳位圖,自己找通常都找不到因為SMD晶體上的編號都很奇怪(因為每家公司的編號都不一樣)不知如何去尋找? 不知你尋找這些零件都有什麼樣的眉角!感謝大大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