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有哪位大大使用過PCI介面的顯示卡?不知效能如何?

楼主(2014-08-22):
請注意,是PCI介面,非PCI-E,像以下這樣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201770916
因為前幾天收到一台HP的DC5100 SFF主機,主機板規格如下:
LGA775 Pentium 4 650 supporting HT Technology(2M/3.4G/800)(只能跑775單核CPU,最大可用到P4 661 2M/3.6G/800)
512MB*2=1G DDR2(最大可以加到1G*4=4G,可兩組雙通道)
這台的主機板為內顯,沒有AGP或PCI-E 16X介面,只有兩組PCI和一組PCI-E 1X
我查了以下HP產品文檔網頁,發現它可以利用接PCI介面顯示卡來構成多螢幕系統(請往下拉到Graphics一項)
http://www8.hp.com/h20195/v2/GetHTML.aspx?docname=c04128379
既然可以用PCI顯卡,就又繼續查啦;後來又在沒屋頂上看到如最前所列的PCI介面顯卡,竟還有512M和HDMI輸出
之後就有個想法了,不知這台主機記憶體加到頂(兩組2G雙通道=4G)再加上那片PCI"卡王"之後,效能如何,跑高畫質影片和3D遊戲不知順暢否?
只是之前小弟在涉獵顯示卡部份(近年來記憶體128M以上的),都是AGP和PCI-E,對PCI顯卡的印象僅限於非常古早之前P5,PII以及K6那個年代-_-|||
不知這類PCI介面的高階顯卡效能如何?值得敗下去嗎?還請對此有瞭解的大大不吝解惑,謝謝.

网友:
8400得顯卡頂多夠用而已,其實看人怎麼玩。
不過沒雙核心等級我是建議不要

网友A:
不建議+1

大大是想跑目前線上3D GAME? 就算放上SSD,可能也是頓。SFF機器跑文書就好←建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議+1

大大是想跑目前線上3D GAME? 就算放上SSD,可能也是頓。SFF機器跑文書就好←建議啦 ...

我主要是看片子啦,PPS,YOUTUBE或騰訊一類的.
因為在看片的時候有時會稍微頓一下那樣,想說要先把記憶體加起來(至少先加個512M*2=1G,雙通道),這樣用內顯看到480P的解析度應該就不會有問題,再往上720甚至1080就非得用到外顯不可了-_-|||

网友:
PCI本身資料流量就比較小。。。。。

顯示卡快也沒有用,因為I/O不夠快。PCI-E就是為了解決PCI的不足,那又PCI為什麼會夠用呢??

网友:
不建議+2.....

這種等級電腦升級划不來,非主流顯卡會貴是因為沒得選,數量少競爭少價錢就貴。

顯卡介面進化史:ISA-->PCI-->AGP-->PCI-E,AGP都已被淘汰了,再花錢添購PCI顯卡不值得。

網拍有PCI-E介面的G31主機板,含E6500 CPU大約1000元以內買得到,裝W7可以跑得非常順暢,個人覺得升級這種還比較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看片子啦,PPS,YOUTUBE或騰訊一類的.
因為在看片的時候有時會稍微頓一下那樣,想說要先把記憶體加 ...

單純看片子,用內建顯卡就很足夠了。記憶體可以用2G就好。個人認為不需要再花錢,這等級的PC不需要去加強了。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解惑,我應該會從加記憶體下手,顯卡部份就不考慮了.
只是覺得好奇:如同5樓dr大所提,PCI的I/O部分本來速度就不快,那類甚至出到512M的PCI顯卡實在來說就有點"出好玩"的成分在了0.0?
(剛查了一下,現今PCI顯卡多用在多螢幕輸出.我對多螢幕輸出系統的了解不深,大概就止於某些玩股票的人所用的,需要複數螢幕來顯示個股指數那樣;不過那應該用不太到記憶體容量很大的顯卡吧0.0)

网友:
1900元快可以買過保 gtx480了~~

网友:
PCI BUS傳輸頻寬才133MB/S,不管你要幹啥~~不管那張卡上頭的GPU是啥,效能都會被
顯示卡的PCI界面給限制住。之前我有張LGA775主機板,因為沒PCI-e顯示卡可用就裝一張
SIS6326-8MB上去,結果畫面超LAG的.....

915GV晶片組內建GMA900繪圖核心看片恐怕不適合,得透過獨立顯示卡硬解壓縮訊號,
但如果是網路影片應該還好,系統記憶體最少要有2GB,跑XP才會順...XP已上最好4GB,
原則上系統記憶體多比較好。你要確認晶片組是用哪款!!~~915GV最大才支援2GB唷,因
為它是915G的陽春策略版...老主機板擴充記憶體要注意

网友:
去找片LGA775晚期平台來取代這個吧!~~~沒PCI-e16界面很麻煩的

网友B:
您買的板子~是不是工業用版~自動化機具的板子~我印象當中好像是這樣~所以才有PCI界面~不知道是否正確?
我這有好多台電腦~有CPU-478,775,1156腳的等級~GPU-AGP,PCI_E你可以來挑挑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買的板子~是不是工業用版~自動化機具的板子~我印象當中好像是這樣~所以才有PCI界面~不知道是否正確?
我這 ...

他那台是低價套裝文書機....LGA775有PCI界面不稀奇阿

网友C:
我是有一台PCI介面的  READEON 9250 256M     P3 再用,用於打電動單機版
主機故障後轉至P4 CELERON2.8較低階,人家淘汰品,雖有支援AGP 還要多花錢有PCI介面繼續服役,仍以打電動消遣為主(單機非網路)。

以上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有一台PCI介面的  READEON 9250 256M     P3 再用,用於打電動單機版
主機故障後轉至P4 CELERON2.8較低 ...

不曉得大大您是在玩哪種遊戲?
某些單機版PC GAME會比網路遊戲還更注重3D效果,如果單機3D GAME可以跑的順,那PCI顯卡或許還值得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買的板子~是不是工業用版~自動化機具的板子~我印象當中好像是這樣~所以才有PCI界面~不知道是否正確?
我這 ...

工控主機板一般來說所重視的是ISA介面的有無.如果我記的沒錯.ISA界面存在已有30年的歷史吧(從80286開始),不過因為現在還有很多工控板是採用ISA介面,所以目前像是80486以上一直到P3的主機板都還有一定的銷路(一年賣不到幾次,但一次買家都會掃個好幾台,因為要留著當備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曉得大大您是在玩哪種遊戲?
某些單機版PC GAME會比網路遊戲還更注重3D效果,如果單機3D GAME可以跑的順, ...

EA的戰略與模擬較多,有的也支援線上,以年代上幾乎淘汰
買個軟體封閉式與電腦多方對戰用到飽,解析度最高約800*600,模擬畫面還是很漂亮的,可暫停或存檔脫離,不影響生活,打發時間有空再玩,不必廢寢忘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