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捷寶 熱水瓶一直加熱

楼主(2014-08-22):
先跟大家說聲謝謝願意進來看
本人因不是說特別的懂
只知道一些簡單的東西

因年代久遠 瓶身一直找不到型號
↓只有一張標籤

以下是敘述(都是廢話)
某天要去到水時發現沒電 於是檢查了插頭 插座
也有用三用電表檢查電線測量 確定都沒問題

上網查了一下 知道了可能是保險絲燒掉 溫控開關壞 發熱片
按照了方法 先用電表量保險絲兩端 發現沒通
剪斷保險絲直接電線兩端連接 接電 確定有動作
去買了一個新的 接上去
組裝起來 到水進去 開始試用
過了30分鐘 真的太久 一直在加熱 沸騰狀態
只好又拆開 再研究了...

↓保險絲 133℃

問題來了...
再來我就不知道要如何檢測了...
於是來這邊請教各位...

目前我目測到在側邊有一顆 溫控開關 應該是壞了 表面有燒毀痕跡
原是有去電子材料行要買 但是因實在是數字都看沒有(數字那面長久都不見了) 又不敢隨便拿一顆
只好先不買 來這裡確認後再決定
麻煩各位解謎了

不知道要更換幾度?
如何用電表量測這個零件?判斷好或壞?
這個開關它在外殼是接 再沸騰 的按鈕

如果這零件更換是不是還要注意哪些地方?
我在想另一個 底部 溫控開關 是不是也有壞?如何測量?
順便問 這是幾度啊?
↓正面 CS-7SA 88 2196
↓背面 CS-7

以上兩個溫度開關我不會測量 我用電阻檔量測都是 0歐姆

另外因為第一次在拍照不小心讓底蓋扯斷燈泡(沸騰燈)
這個燈泡是叫什麼名稱?
要買什麼規格的?
接腳是長還短是正極?
↓斷掉那有接個電阻

麻煩各位前輩師傅幫幫忙
回答稍微細節點
小的不太懂原理
先謝謝各位了...

网友A:
我也是外行…
最後的燈,應該是氖燈http://www.twwiki.com/wiki/%E6%B0%96%E7%87%88

另外有照出來的溫控開關
就是上面寫的88度

网友B:
氖燈 不分正負 都可以接
溫控開關是88度沒錯
溫控開關沒動作時是導通的 動作時是不導通的
如果你還不懂 一邊量一邊拿打火機燒鐵殼那面 有動作時你就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外行…
最後的燈,應該是氖燈http://www.twwiki.com/wiki/%E6%B0%96%E7%87%88

謝謝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氖燈 不分正負 都可以接
溫控開關是88度沒錯
溫控開關沒動作時是導通的 動作時是不導通的

謝謝大大

那 氖燈 他有分幾 V 的 嗎??

那K大知道側邊那一顆溫控開關 可以裝幾度的嗎?

网友C:
可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22418-1-1.html

1.底部溫控開關 是否正常
2.安裝是否正常(與內膽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22418-1-1.html

duncan大

所以有可能是底部 溫控 CS-7SA 88 2196 壞 影響到側邊(外殼再沸騰開關)的壞掉嗎?

安裝接觸看來都是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duncan大

所以有可能是底部 溫控 CS-7SA 88 2196 壞 影響到側邊(外殼再沸騰開關)的壞掉嗎?

1.底部 溫控 請先測試是否正常(到達88溫度 跳開不導通)
2. 請看 連結 #10
小泥巴大的說明  動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底部 溫控 請先測試是否正常(到達88溫度 跳開不導通)
2. 請看 連結 #10
小泥巴大的說明  動作原理

先來試試看了解一下

(剛才7樓 忘了在寫這一段)
我那篇其實看不是懂
我的只有兩顆溫控
一顆底部 另一顆側邊它是再沸騰開關而已 此顆已無法辨識 也不知換哪個
似乎很像要可以按才對 熔毀按不動

再麻煩大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底部 溫控 請先測試是否正常(到達88溫度 跳開不導通)
2. 請看 連結 #10
小泥巴大的說明  動作原理

隔火加熱測試  正常 會跳開不導通

(剛才7樓 忘了在寫這一段)
我那篇其實看不是懂
我的只有兩顆溫控
一顆底部 另一顆側邊它是再沸騰開關而已 此顆已無法辨識 也不知換哪個
似乎很像要可以按才對 熔毀按不動

网友D:
你這種是陽春型,沒有電動給水靠按壓出水的設計~

由於沒有微電腦電路,其實這是最好修的了.....

你的再沸騰是按鈕式的對吧~?按下去會亮再沸騰~燒水一下溫度到之後
跳保溫.....

溫度開關就是一個靠溫度當作通斷機制的一種開關,當溫度到達設計標準時
開關會接通或者斷開......(兩種形式),通常分長閉(冷的時候導通熱到一定程
度斷開)和常開(冷的時後段開熱到一定程度接通)...

電熱水瓶都用長畢(冷的時候導通~溫度到了就斷開)......

這種的再沸騰功能就是透過手動按壓導通的溫度開關來控制,
平時斷開不導通,按下去時導通再加熱開水到一定溫度後斷開
恢復原保溫狀態....你如果不用再沸騰功能,你可以忽略不裝它
端子處要做好絕緣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這種是陽春型,沒有電動給水靠按壓出水的設計~

由於沒有微電腦電路,其實這是最好修的了.....

感謝 a471

如果不用就直接把側邊(再沸騰)的洞堵住
兩短線包覆就OK了嗎?
或是直接把壞零件裝回去 不要讓水流出來(但零件我發現鐵殼有破洞!不知是否因這樣壞掉)
線不要接就好?

那如果要用 應該要找什麼規格的?

我上面提供的圖
開關有燒毀
電表量 會逼 有導通

网友E:
你都找到問題點了,可是因為........所以.........這樣...........哪樣........ㄧ直被誤導........太執著給的訊息.....小小誤差.....最後無解......

你燒燬的是手動(觸發)溫控開關(手動供再加熱用)樣式很像溫控開關。

不或供電常態下保持導通,達到設定溫度會自動切斷加熱絲(主控),當然你想要再加熱就要按他(手動)達到設定溫度又會跳開

所以你需要的是手動溫度開關(二字差很多),至於幾度視你的最高需求溫度最少沸點100度C上下(盡量找合乎你洞洞口徑),除非不想使用手動功能

路天可查手動溫控開關

另附張圖加深印象,雖略有不同大同小異

以上參考

報告A大
這種開關是常開的?
--------------------------------------------
我也不會講也,正常是導通,所以不用手按,當通電後自動就加熱(尤其無水狀態非常危險,無蒸氣感應熱源無法使溫度開關斷開(上下距離遠,有水就正好相反),還好加熱絲週邊有一道溫度保險司需略高手動溫度開關溫度會自動燒毀),加熱至溫度開關設定溫度自動跳脫,至於下降到幾度會回覆正常導通也要看其設定溫度,手動部份就是故意其溫度開關斷開溫度行程的時候強制復原溫度開關導通,使其再加熱(人類很龜毛的,沒有啦開玩笑,必如瓶中仍有熱水又再加冷水手動溫控開關未動作,就只好強制開啟(復歸)加熱。
副的溫度開關有二組負責加熱線(保溫、全開(主控(手動溫度開關)會連動))。

常閉的也有不導通,同上原理只是反向。

以上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都找到問題點了,可是因為........所以.........這樣...........哪樣........ㄧ直被誤導........太執著給 ...

感謝 wkm 大

你的解說 我終於懂了

原本不太懂其原理
一直以為少了那顆會不能動作
會一直問 是因為我怕弄錯一步就會更慘 哈哈

現在就暫時不用再沸騰功能這樣
以上結論

謝謝各位大大解答

网友:
95~105度C看裝設位置,ㄧ個運作用另一個保護防乾燒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