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璇找這 顆TPC8119

楼主(2014-08-22):
尋找此顆TPC8119 SMD 8隻腳的IC 不知道哪位手上有 這是使用在液晶的PI板上的
或是可以用哪可代用 是否有前輩願意教導

网友:
很多都可以替代,
你要找一樣的嗎?

楼主:
可以替代的就好 不一定要一樣的

网友:
請問是用在哪種電路???

LOAD SWITCH? DC/DC ? PWM (PWM CONTROL IC 是哪顆)?

楼主:
這已超過我的理解了 暈 但是靠近ad板插座的附近

网友:
有照片嗎??   故障IC附近拍清楚點 多張

若是LOAD SWITCH 應該很好找

LOAD SWITCH

可以找 4407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indexbar&k=AO4407&t=0

DC-DC

si4425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searchf&k=si4425&t=0&o=4

楼主:
來補上照片了 煩請教導怎樣判斷是哪種種類 謝謝
TPC8119位置

TPC8119位置

TPC8119位置

网友:
在nb電池充電板上找代用品,
有八成的機會可找到代用品。
如果有需要,
可從充電板拆下來給你。

楼主:
回家再找看看  但是如第三張照片 那這是屬於哪種迴路呢?

网友:
SONY POWER BOARD ??

接CN6150 PIN8,9

當12V開關使用
上述兩顆都可以用

si4425 規格好一點

楼主:
利害 正是Sony 的 全無的狀況 有12v跟3.3v但是燈就是不亮 換了狀況依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