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哈士奇前碟總幫維修

楼主(2014-08-22):
哈士奇前碟總汞總成、視窗、煞車油更換
1.DOT3煞車油、中舊總汞總成、右新總汞總成(12.7MM)、右上總汞視窗蓋(18MM)與黃油

2.終於找到新的總汞視窗蓋、維修包總成缸徑12.7MM(不要叫錯)

3.大致所需工具,實際不只這些

3.拆前碟煞總成油蓋

4.拆卸後還有一橡皮油封

5.拆把手螺絲

6.拆活塞柱防塵套

7.拆C型環(頂柱塞用)

8.用合適工具把柱塞頂出或拉出(勿傷內缸壁)

9.彈簧、柱塞、油封*2、C型環、防塵套

10.當然沒有哪麼乾淨,裡裡外外積垢這張供參考

11.換老化視窗更換

12.這個有破壞性有去無回,由內向外覺得合適工具敲出來(不要傷到缸體)。

13.拆油圈

14.怎麼新視窗不和太大了,眼花破壞性拆卸,造成鐵圈還卡在缸體上慢慢用力刮出來

15.一樣缸體清乾淨上點油,沒有壓床(C型虎鉗湊合),放入油圈蓋上視窗慢慢的轉逼逼逼………..BBBB到底

16.換柱塞,內附的黃色小藥丸全餵牠上油

17.記得彈簧一起進,總幫缸體內要事先不斷阿嚕八保持光滑無比

18.扣上C型環

19.確認C型環卡入溝槽。安裝防塵套、鎖煞把

20.總幫鎖上把手,盡量調整油蓋水平

21.總幫鎖上中空螺絲油壓線

22.鬆分邦洩油螺絲順套上透明膠管(注入煞車油,排油排氣確認後鎖住洩油螺絲)
23缸口維持水平.倒入煞車油,慢慢煞放(注意煞車油勿噴濺,用抹布清除)直到排氣管無空氣,油面勿超過視窗,總汞有空間與空氣沒關係

24.總幫蓋上油封蓋與上蓋貼合鎖緊,回復原狀

25.分幫同上回復原狀

大功告成

以上僅供參考

网友A:
樓主大大"手路"真好 !!

很多人直接整顆換掉 ~ 可以這麼細心整理的真不多 ~ 更不用說外面的車行了 !!!

好奇的是 ~ 這種東西還有'維修包"可以買的到 ~ 真強 !!!

网友B:
wkm應該是機車店或相關工作的朋友吧!
我家那台三陽50cc跑起來有氣無力請問有什麼方法改進?幾個月前一位親戚鼓吹用什麼德國機油及齒輸油,也換了空氣濾清器......,好像也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大大"手路"真好 !!

很多人直接整顆換掉 ~ 可以這麼細心整理的真不多 ~ 更不用說外面的車行了 !! ...

可能工資高於購買新品

比較適合翻修或賣車車商降低更新成本

露天就有再賣

楼主:
引用 网友B:
wkm應該是機車店或相關工作的朋友吧!
我家那台三陽50cc跑起來有氣無力請問有什麼方法改進?幾個月前一位親 ...

w大
NO    我只要有機絲能自己DIYㄧ人作業都自己搞,土木、機電、機械、電子等

來這邊拜讀這邊前拜(輩)PO文,也練功也修好ㄧ台顯示器VG800繼續沿用,感恩哦各位。

至於50CC ,多數人大多使用CVT車種(只能說非個人強項)猜測,大多是皮帶鬆動,再來是普利盤磨損,嚴重汽缸環要換(吃機油)

至於機油謎思,只是潤滑而已,見仁見智,視個人(品牌、價格)喜好。

不過有的油品有填補縫隙作用,相對也有後遺症(阻塞),夏天建議重油,冬天輕油視南北區域或高低地溫差,不懂就混合型(市場大多此類)。

像野狼至今大多也是2000公里(手冊標準1000公里)左右才換機油用$100左右價格,也是活的好好,有冷卻系統就延長至5000公里(汽、機車一視同仁),可能沒在飆車。

以上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wkm應該是機車店或相關工作的朋友吧!
我家那台三陽50cc跑起來有氣無力請問有什麼方法改進?幾個月前一位親 ...

50CC,是二行程的嗎?
我曾經試過以下,算蠻有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C%E8%A1%8C%E7%A8%8B
可是燒排氣管會冒很重的煙,如果找不到人煙稀少的地方可以拆燒,最好是把整支排氣管換掉
一般機車行換排氣管連工帶料大概在一千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