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S3-951 Ultrabook 出現不明磁碟機

楼主(2014-08-22):
要灌系統或分割都會出現不明錯誤..
有大大遇過這情況嗎??
如何解決??

謝謝~

网友:
用win7灌嗎?

楼主:
嗯嗯..win7
這是win7正常的方式灌

這是ghost win7 灌
畫面是一片黑...要在開機開始跑馬燈後就剩一個滑鼠指標..
所以沒拍照...

网友:
可以的話,先分割好之後,再灌,免的有100M的分割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win7
這是win7正常的方式灌

記憶體和硬碟先換一下試試

楼主:
那個2m的磁碟機是在沒有裝硬碟的情況下出現的...
就是這樣才覺得奇怪...
至於記憶體是直接將棵粒焊在主機板上的
也有用memtest跑過了n回了..都沒有狀況...
很怪的2mb磁碟機....
究竟從哪裡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2m的磁碟機是在沒有裝硬碟的情況下出現的...
就是這樣才覺得奇怪...
至於記憶體是直接將棵粒焊在主機板 ...

很怪的2mb磁碟機....
究竟從哪裡來的...下個月再灌也許就不見了
打個電話到ACER客服.也許會有答案

网友A:
左側電路板有一個PHISON晶片與FLASH,應該是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側電路板有一個PHISON晶片與FLASH,應該是這玩意

狼大您指的是這一片

一開始我有在懷疑是不是這一個在搞怪
flash前後加起來有4棵...很像內建的msata硬碟...
但點是為什麼只有2mb??
現在系統有灌起來了...
但會不定時的死當
情況就跟硬碟轉速有問題電腦在讀取不到硬碟的資料等待硬碟的回應情況類似
畫面就卡住...滑鼠就一直轉圈圈....
完全無法按....一定要強制關機後重開...
就會好了...完全沒頭緒如何處理
請狼大指點~~~

网友B:
這個應該是2GB的SSD~他這個用來跟2.5的硬碟做RAID0~做為WIN8 快速儲存和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應該是2GB的SSD~他這個用來跟2.5的硬碟做RAID0~做為WIN8 快速儲存和啟動~

但是電腦裡怎麼顯示2MB=.=
這就是小弟最不解的地方了~~

网友:
這個應該是 intel 的一個技術規範~名字需要查一下~
我記得以前 SSD 還很貴的時後, intel 晶片出了一個規格,就是用 flash 來加速系統開機~
有點像 hybrid 但不是用 hybrid 的硬碟完成~

网友C:
請使用win7安裝光碟,不要用ghost win7

參考以下步驟應該就能解問題

1.使用Win7光碟看到歡迎畫面
2.按Shift + F10打開命令提示符。
3.輸入”Diskpart”(不用輸入引號,下同),並ENTET,進入操作界面
4.輸入:”list disk”,查看硬碟信息。
5.輸入:”select disk 0”,選擇disk 0爲當前操作的硬碟。
6.輸入:”Clean”,清空當前硬碟分區。
7.輸入:”convert mbr”,轉換爲MBR分區。
8.關掉dos視窗,繼續安裝步驟就可以了

註:如果是外接式光碟機安裝win7請插usb2.0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使用win7安裝光碟,不要用ghost win7

參考以下步驟應該就能解問題

感謝大大指導~
這台筆電客人己取回了...
無法照您的指示操作
己把您的導學另存起來改天遇到再試試看
謝謝~

网友(2014-09-23):
這台原始安裝W8 改W7 需要近BIOS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