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191D 無訊號 白屏

楼主(2014-08-22):
如圖  由於小弟 好學       想請教各位大大

是否能  跟小弟說一下這塊ad是不是有問題

問題通常發生在哪

网友A:
我想到的是,面板有工作電壓嗎?

网友B:
這型號我遇過兩台白屏都是面板電路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型號我遇過兩台白屏都是面板電路的問題

感謝  H大  提供寶貴的維修經驗

請問H大    如果面板電路有問題

要如何處理比較好

是換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到的是,面板有工作電壓嗎?

M大指的是   從AD版輸出的電壓嗎?

小弟還有些地方不董  請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H大  提供寶貴的維修經驗

請問H大    如果面板電路有問題

以前只要是面板電路問題我就不搞了,要是現在有時間的話才會搞搞看

楼主:
感謝H  大  果然是面板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M大指的是   從AD版輸出的電壓嗎?

12V 背光電壓 5V AD板工作電壓 3-3.3V 背光啟動電壓 檢修須量測及求救須提供的電壓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