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鋁門變形關不上 請問如何修理?

楼主(2014-08-22):
如圖 廚房的鋁們無法關上,有人知道如何修嗎?請教導一下!!

网友A:
是鋁門還是鋁門框變形,鋁門可以用量對角線長度的方法確定,門框還要量上中下的寬度是否一致,先找出問題點才能繼續處理(整型或修邊)...
也可能是固定鋁門的絞鏈變形,那就直接更換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鋁門還是鋁門框變形,鋁門可以用量對角線長度的方法確定,門框還要量上中下的寬度是否一致,先找出問題點才 ...

由右圖看起來牆壁磁磚有裂痕,會不會是鋁門框已經變形? 假日再去看仔細一點, 如果是鋁門框已經變形那就不好DIY了!!

网友:
右邊牆壁龜裂,下方裂縫較大,使門框變形。
可移開上下絞鏈鏍絲,試合門板看可否清鬆裝得上門板,否則就要改門板了!

网友:
看起來疑似門板下垂
上丁雙往右牆方向扳0.3-0.5公分   也許會好(或是換一個新的)
我是會這麼做(歐北舞)
動手前請自行斟酌後果

网友:
上方如有間隙用敲的或扳的(讓其門鈕變型內縮)
門鈕藍線箭頭往此方向敲門紐或扳鋁門門鈕,門須卸下,勿敲過頭
門鈕紅線箭頭往此方向敲門紐或扳鋁門門鈕免卸下,或左邊略開鋁門開口處插入足已施力鐵管或木棍,利用槓桿原理往右推擠紅線箭頭方向,勿敲過頭

以上參考

网友:
這個應該是 後榴  (台語)歪掉吧....上下兩組都換掉...應該就好了

楼主:
感謝樓上多位網友提供意見,因為沒空自己處理,找人估價700元可修好,這價錢還能接受就給他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