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這是油畫嗎? 聲寶LM-42x718(已完修?)

楼主(2014-08-22):
這台聲寶LM-42x718,開機一切都正常,約1HR後畫面就變了,關機立即重開又正常了,不過正常時間會縮短..
感覺好像過熱造成TCON異常????...
查了T-con上排線下方的幾個測試點電壓,異常前後幾乎是一樣的...請教後續還有哪裡可以查的?感謝!!

TCON:

這塊是120Hz的板子嗎??板上BGA晶片,這些大電容打算先解焊來測試看看...

這樣子的畫面是油畫嗎??

网友:
我猜應該是吧,OSD 字與顏色都正常,應不屬於面板/排線問題~
ps: 只是猜猜~猜好離手

网友A:
倍頻版或邏輯版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倍頻版或邏輯版壞!~~~

感謝您的回覆!
有沒有更具體的查修方向建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
有沒有更具體的查修方向建議呢??

120HZ信號轉板是故障元兇
參考案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52701-1-1.html

還有jackhiphop大~有說很可能短期內還會復發
所以以後我遇到~BGA散熱片上或旁邊會加裝小風扇強制降溫,
應該可以撐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HZ信號轉板是故障元兇
參考案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52701-1-1.html

感謝樓上大大回覆!!
今天將倍頻板、AD板電容全換了,BGA散熱片加了一顆風扇,看了快4小時油畫都沒出現了
不知道算是完修了嗎?
加了風扇的BGA散熱片摸起來涼涼的,沒什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