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CMV 943A 電源板 DAC-12M35 改LED背光求助(已解決)

楼主(2014-08-22):
請問前輩,電源板 DAC-12M35 改LED背光,找出ENA、+12、GND、V_ADJ且將電原版主要高壓零件移除,後將LED電源板VIN接12V、LED電源板ENA接電源板ENA、LED電源板DIM接電源板V_ADJ、GND接GND,這樣接完後送電後,LED背光一閃就變黑屏,把LED背光外接電源點量後畫面正常,請問我還有遺漏哪個步驟嗎?爬文發現要先移除背光電路的功率元件、升壓變壓器,另外找出AD往背光的控制腳位並斷開這部分我不知要如何做,前輩們能否給個方向,謝謝。

网友A:
Adj那組先別用,先試on/off能點亮再說

另外adj跟on/off那兩條線路最好別連接到其他線路,獨立起來比較不會有怪毛病

再不行就有可能恆流板是壞的n_0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j那組先別用,先試on/off能點亮再說

另外adj跟on/off那兩條線路最好別連接到其他線路,獨立起來比較不會 ...

單獨接ENA這條線,也是LED一閃就關閉
而ENA這個接點精測量只有高電位為2.8V,低電位為0

不接LED只將恆流板正負電及ENA接妥送電不會進入關閉電源保護

恆流板我有換過其他片情形都是一樣的。

把ON/OFF接到其他5V電源端也會出現一閃就關閉

网友:
電源板主要高壓零件移除不完全(切斷OZ99XX電源)
請將玻璃管保險絲及跳線移除再試。

网友:
我看你ON/OFF那條線路還是有拉到IC那邊

你要用美工刀割開線路或是移除零件電阻,讓ON/OFF線路單純拉到恆流板

ADJ要用時也是一樣

楼主:
已經可以顯示背光了,最後是將+12V改接到往高壓的+20V後即可正常顯示
唯獨還不能調整背光亮度。
現在正熱機中

网友B:
應該是恆流板B+所接的+12V電流不足所致,該+12V僅供音效使用,
推不動恆流板及LED燈條,接高壓用的B+才是正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是恆流板B+所接的+12V電流不足所致,該+12V僅供音效使用,
推不動恆流板及LED燈條,接高壓用的B+才是正 ...

你所述應該是正確答案,因為供電超過負荷,所以點亮LED後立即進入保護模式,待重新拔插AC就又恢復正常。

网友C:
L型燈管,不好改喔.真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L型燈管,不好改喔.真厲害

不用改L型,上下各一排LED就夠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