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牆壁重新粉刷的問題

楼主(2014-08-23):
大家好, 小弟家樓梯間有一片牆壁,不知道為什麼漆剝落成這樣,這面牆壁的後面是一間浴室,每到下雨天只要下多天一點,就會出現發霉的狀況,還會掉落碎片下來

最近想來重新粉刷,但是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另外想請問需要準備哪一些材料?

网友:
大大~
這應該是壁癌的一種(有誤請指正)!先要把發霉處去除乾淨(能diy的方式就是用縣搭(台)刨除)
刨乾淨之後上一層防水補土
後上防霉漆,最後上外觀漆
最省事的方式就是花錢請人把牆壁打掉重練...

网友:
單純的壁癌情形,只是廣告也好推銷也好,都是一時治標不治本的
如果不解決根本問題,大概都是一陣子後就會復發,好運撐個幾年,運氣不好幾個月就再回來了
根本解決的辦法恐怕也很麻煩,要將牆面打到"粗批"都打掉見到磚面或灌漿面
再將市面說除壁癌的東要用上,而恐怕是來源的浴室面也要處理
應是浴室的防水層不見或是沒作,久了恐怕連填鏠泥都沒了,
浴室防水弄好,這邊的壁面才能玩下去,而壁癌就是霉菌造成,
霉菌早己滲入至粗批層了,除了打下去外,什麼噴啊抺的都是沒用的
自家之前也是因外部二丁掛久了滲水造成里面這樣
噴啊抺啊自己也用縣搭玩了幾天再噴再抺再塗,結果頂多撐了2年
要先解決發霉滲水的源頭,不然只是惡性循環而己
這個壁磚的邊面,應該是20-30年左右的壁磚,用在樓梯間的
那一整塊要打掉才有解,另一面也要解決,否則只能撐多久算多久了

网友:
我三年前天花板也是這樣,還整塊水泥掉下來,都看到鋼筋,我用了一家成X昶X的防水材補,現在還沒上漆想看看還會不會漏,目前都沒發現,他官網也有些使用方法,您可參考看看,
http://www.techome.com.tw/company.html
怕有廣告改成X昶X

网友:
一般來說,都要打除,打到見磚就好....然後,重新泥作,在油漆....不過,如果背後的浴室,防水一樣不做好的話,在一陣子,情形又會出現囉....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應, 因為目前房子內住人, 不方便打掉牆壁重弄
目前只能用比較簡單的方式來處理, 能撐多久算多久

网友:
不算牆壁打掉,只是到磚頭為止所謂""粗批""的那一塊打掉
如果只想撐一陣子,簡單一點的就是將看到的那一些,含旁邊一點的都打掉
能打多少算多少,至少打一些進去,再用市售的一些防水防壁癌的處理一下
那個面積看來又不打算見磚頭的話,頂多用掉1-2公斤的水泥,
至少一段時間內上漆就不會再剝落,花費不多,個人體力活比較多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應, 因為目前房子內住人, 不方便打掉牆壁重弄
目前只能用比較簡單的方式來處理, 能撐多久算多 ...

如果要用比較簡單的方式來處理....

下列這個就很好用了....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BE%C0%C0%F9&t=0

网友:
從浴室端使用壓克力防水漆!!!就ok

网友A:
建議可在浴室的牆面
直接全面性的塗上防水漆
尤其是磁磚的接縫處
建議選用透明的

我公司的淋浴間就是這樣處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議可在浴室的牆面
直接全面性的塗上防水漆
尤其是磁磚的接縫處

雄爸爸:

屋內外均可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雄爸爸:

屋內外均可用嗎?

我家屋頂我是用"倍克漏"

先把表層清乾淨,再用水沖洗
第一層用稀釋的防水膠餔底
等略乾之後再塗佈一層原劑

网友:
大大你好:
小弟有一個自己DIY的做法,工序比較麻煩,但耐久度約1-3年(因要看你濕氣滲透的程度而定)
1.先用刮刀清除水泥漆,最好加到週邊5-10公分的範圍。
2.用鋼刷清除水泥壁面已粉化的表層。
(下列做法都需要風乾後才能進行下一道工作)
3.第一道用除黴劑,粉刷約兩次,大大你所拍攝的區域約寬60公分、高30公分左右的區域,約1公升兩次
4.第二道用封閉劑,粉刷兩次
5.第三道批土
6.第四道底漆,粉刷兩次
7.第五道面漆,粉刷次數建議也是兩次
材料總價約800~1500元左右。

网友:
大家提供了許多意見與方法,但是忽略了樓主說的[ 每到下雨天只要下多天一點,就會出現發霉的狀況],
我想應該是在下雨天時有水會由通風口外面跑進浴室的通道,而使牆壁潮濕發霉,希望從這方面去檢查及處理

楼主:
謝謝大家提供的方法,看起來直接用"得利 抗壁癌 威力包"這個方案比較簡單,找時間先來把牆面刮乾淨

房子是透天沒有通風管,下雨天出現發霉,我在猜應該是濕氣的關係....因為要下很多天才會出現